Asus P4s800-MX se 問題一堆

楼主(2009-10-16):
Asus P4s800-MX se
症狀:

可開機(大部分主機板維修討論好像到此就已算修好了?)
可正常進入XP作業系統,但是會不時當機出現藍色錯誤畫面(所示錯誤碼出現過不同的三種,後來發覺沒什麼好參考的)
兩顆如圖示 APM2054N MOS 粉燙手,北橋也很燙

我所作的處理:
以記憶體檢測軟體掃,沒有錯誤出現,此軟體為DOS環境,過程中沒有當機
以硬碟檢測工具掃,也沒有錯誤產生,DOS軟體,過程無當機
索性,找了另一片主機板換上 ,所有組件皆移過去(POWER、Ram、HD…),結果運作極正常

如此,是否就可把故障範圍直接認定為主機板呢?

接著,找了另一塊同型號且服役中的板子作比較,但我只會很粗淺的去「感覺」差異,這也是此文最主要想問的問題
相同處,那兩個 MOS 會燙手,所在位置都較焦黃
不同處,故障的那片的北橋會燙手,正常的那片北橋則雖熱但不致於燙
還有,兩片板子雖然同型號同版本同出產地,但那 MOS 卻不一樣
壞的那片是常例用的APM2054N,正常使用的那片用的卻是寫著 9T15H
以此為關鍵字我查不到 datasheet.,只查到 AP9T15GH

想問的問題歸納一下
1.因為有很多前例指出這系列板子每每都壞在那APM2054N,所以我先入為主的以為是它,是否我這一開始偵錯的方向就錯了?
2.衍生自1,我該作什麼檢測動作把偵錯範圍縮小及確定問題所在?
3.除錯卡在系統當機時會不會有代碼可參考?(我沒有除錯卡)
4.我用電錶量那兩顆MOS電壓,但一碰之下系統就藍幕,簡潔地只出現一行字意指硬體發生嚴重錯誤(嚇得我忘了抄數據又不敢再試),請問正確的量測作法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大的檢測方式正確,可以歸納在主機板故障的範圍。

至於測量,板大可以只單開主機板去量那兩顆MOS的電壓GDS,有數字可以比較正確的判斷,標準電壓版內討論滿多。
也有其他人嚐試過 增強散熱以解決這個問題。

楼主:
感謝Tony兄指導
散熱動作有嘗試過,我拿了鐵片將之拗成W狀,沾了導熱膏黏在MOS上(暫時),又從別處拆了個小風扇鎖在北橋上
結果,感覺好像有撐比較久,但終究還是狂當不已

遵照Tony兄所授,量得MOS 電壓,補標示於下圖
但我仍看不出什麼苗頭來...

該板開機、進系統正常,進了系統後發生故障是不定時的,是否因如此在非負載情況下很難追出肇事原因?

网友:
是這兩顆MOS供電不足,造成北橋發燙,請更換這兩顆MOS.

网友B:
供電電壓應是2.5V ,1.5V,1.25V.
電壓太高才會發熱,才會開機時是好的,有用到IO時就會當機.

請再近照MOS相片. 或是比對同型機板MOS電壓.確認供電電壓.

网友:
若MOS本身已經有受損(長期的高負荷、高溫的工作),雖然可以工作,但有可能會因為負載電流加大,而導致輸出電壓不正常,進而使負載因為電源不穩而造成資料傳遞上的錯誤!才使系統出現藍底白字的死機畫面!
不穩定的電源是電子電路的最大殺手!有必要將那兩顆MOS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框起來最上面那顆MOS 輸出不正確,太高了...

應該是2.5v 上下才正確.

有時候不見得是MOS故障,有時候是指向性的問題,BIOS有無重燒過?
不過還是先從MOS著手 比較好追,我看數值比較偏向MOS故障...

楼主:
首先感謝以上諸位指教

綜合大家的判斷,範圍幾乎一致是縮小在北橋上方的兩顆 MOS 輸出
正準備查找代用APM2054N 資料,忽然想起另一塊正常運作的同型板子使用不同MOS(9T15H)的疑問
又聞各前輩們所說正常輸出應是 2.5v
於是拆下那正常板子下來比對一番

量得數據和那片不正常板子是一模一樣
上面那顆 G2.6    D2.6     S3.3
下面那顆 G3.2    D2.6     S1.8

再把這片板子裝回去,運作依舊正常

結果…我又困惑了

是不是我量測方法有誤?
我的作法是把板子拆下,板子上能拔的都拔了(BIOS沒拔也沒更動過),就一塊空板子,插電源供應器20pin
電錶黑探針接負極,紅探針觸 MOS 各腳取數據,這樣對嗎?

楼主:
還是…我的三用電表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供電正常的話,那就有可能是北橋有短路的跡象!
先測量北橋週遭的濾波電容(SMD小電容)、主機板背面北橋底下的濾波電容,打對地組值是否有短路的跡象。
這是小弟我的一些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報告
北橋周圍正面背面電容測對組值均無短路現象,兩片都有測以及比對

剛又把那塊正常板拆下來又重新仔細量測一次,兩片各個MOS的GDS電壓值差異約0.01至0.05

目前十分不解的是,從各位所綜合的結果,(我也有另外爬了一下資料)提及北橋電壓應在2.5V,而我這兩片都超出了標準,其中一片卻運作正常

是否有誰手上也有這片板子,且願意撥冗測一下數據看看呢?

网友(2010-07-12):
這塊問體真的粉多..我是碰到不能差兩隻ram ..插囉可以進..
沒多久..就白底籃字..一隻..就不會..不知是那邊壞掉好凹腦..
所以我也是來這邊學習..:怎摸抓毛病的..lol

网友:
回复 网友F:

MOS組抗係數不同  當然會有不同電壓通過

既然會發燙就應該先行更換他測試看看
是否可以正常運作 部在過熱
出現籃底白自

网友:
換顆北橋就好了,你翻到背面,看看北橋中心接地是不是也變成深色,這產品若MOS電壓正常換了也是浪費,直接考慮北橋吧,有帶顯示功能溫度都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電電壓應是2.5V ,1.5V,1.25V.
電壓太高才會發熱,才會開機時是好的,有用到IO時就會當機.

請再近照MOS相片. 或是比對同型機板MOS電壓.確認供電電壓.

有時候用電錶拆下來靜態量都ok,可是輸出電壓值不知有無正確,請教一下怎看mos的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