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266-C 維修經驗談

楼主(2009-10-16):
個人算是初階維修者,也常來此站看文章學習知識,也很慶幸台灣有此站可以討論

昨日維修一片捷元系統,華碩代工的板子ASUS P4B266-C

者張板子用料不錯,首先先用三用變錶量12V 5V 3.3有無短路,嗯~沒問題

再用CPU負載卡、AGP負載卡查看有無空短路,

發現PWGOOD LED沒亮,上電後無法開機過電,可是主機板上的LED有亮,代表主機板電源有過阿....

手邊也無這張電路圖,只好查辜哥看看有沒有電路圖或其他人有維修這張板子的經驗

一查發現中國有類似經驗,電池沒電也會不開啟,這倒是我第一次聽到

所幸將電池拔起,ㄟ~~~開機了ㄋㄟ~

所以學到一招,以後維修前都要將電池拔掉,順便量電池有無電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確,我跟很多朋友說 他們都不相信 電池沒電會開不了機。

我遇過 套裝機最多有這種情況!

所以我開不了機 我ㄧ定會去檢查跳冒有無接觸不良,電池是否有電。

网友:
原來電池也有那麼大的關係喔~又學會一招~
下次有開不了機的先換電池看看~謝分享

网友:
ASUS P4B266-C 我昨天也遇到相同問題,我還以為是我這塊主板問題,原來如此

网友:
因為AUSA io 除5Vvsb外也有Vbat的輸入,所以 Vbat電壓太低會無法開機.

网友:
1.檢測非第1手的主機板.......應該先將基板清潔(避免異物造成短路).....卸載電池...測量電壓....清除cmos
2.ASUS P4B266系列或代工產品....確實電池無電是不能開機的....沒錯

网友(2010-02-08):
太瞎了!  今天收到一台 P4B266 主機 Power 都 Ok,

但就是不能開機也不過電, 把電池拆下來量電壓,

果然沒電, 換顆新的電池後再開機, 果然可以正常

開機了, 真是瞎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趕快將此經驗收進我的寶庫中,增加功力

网友C:
這種情況在筆電也是常常見到..明明都正常就是開不了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情況在筆電也是常常見到..明明都正常就是開不了機..

有些筆電沒有BIOS電池!依賴鋰電池來儲存ROM~
筆電無法正常開機或者系統出現異常,也有可能是BIOS SET跑掉...設定一下BIOS~ 換一下電池和鋰電池就可以解決!

网友:
很好的經驗分享
一直以為沒電只會無法記憶而己
原來電池沒電也會不開機…

网友:
算是多學到了一招
沒有你說,我還真的不相信水銀電池沒電會造成主機板不開機的說。
感謝分享哦!

网友(2010-04-10):
哈哈~學到了 要記起來 3Q

网友(2011-08-20):
小弟也遇到一塊,不過,拔電池無效 >.<

网友:
這是華碩的板子才這樣嗎?其它家的有人類似的經驗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趕快將此經驗收進我的寶庫中,增加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