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V 正嵐300W Power 維修!(內附電路圖)

楼主(2009-10-16):
放了好久的 Power 昨天晚上心血來潮, 拆開來修看看壞在那邊?

插上市電並將 PS-ON 接地! 風扇沒轉, 疑? 一陣燒焦味! 馬上斷電拆開看! 焊下散熱片後發現一顆電阻已經燒黑! 焊下後使用電表發現短路! 檢查線路發現是通往 AZ7500BP 電源 IC, 並測量該接腳 pin 12(VCC), 再測量 pin 12 發現與 pin 11(C2), 13(OUTPUT CTRL) 短路, 表示此顆 IC 已經燒毀.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76250/BCDSEMI/AZ7500BP.html

線路上是由小變壓器經過電阻與二極體後穩壓提供給 AZ7500BP 的 pin12(VCC) 電源用途, 可能應電壓過高導致燒毀, 保險一點可能還要查一下前面的振盪電路.

想要請問兩個問題:
1. AZ7500BP 網拍上找不到有賣了, 看到 TL494 與它相似, 還沒仔細去看資料, 偷懶先問一下各位達人, 能用 TL494 取代麼?

2. 照片上那兩個電阻值不知有沒有人有相同的 Power 可提供電阻數值? 謝謝!

補上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廠牌規格貼紙

廠牌規格貼紙

零件面

零件面

電路印刷面

電路印刷面

高壓側元件

高壓側元件

低壓側元件

低壓側元件

問題點處紅圈標示

問題點處紅圈標示

短路電阻背面位置

短路電阻背面位置

短路電阻

短路電阻

LP7510

LP7510

焊下短路線路上的元件測量

焊下短路線路上的元件測量

只有電阻跟 AZ7500BP 損壞

只有電阻跟 AZ7500BP 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00跟494是可以代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 wish 大!

网友:
你可以參考以下這一篇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456&extra=page%3D1

或問一下 [ carzy1kimo ]  !!!

网友:
TL494 好貴 1顆30元 ~哪裡有便宜的說一下

网友:
上面那1顆1.5K
靠近TL494那一顆2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各位大大的資訊!

我在露天有看到好幾位在賣~ 不過有的有pcs數量限制~! 大家可以在網拍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篇介紹的賣家可參考看看哦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217&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A:

H 大我對那顆短路的電阻有點好奇咧 !!

你能不能 使用 歐姆 檔量一下 看看能量到幾歐姆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啊~ 第8張照片! 接近0歐姆!

另一顆我也測量了, 是 1.47K歐姆!

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 H  大  !!

想說用 二極檔 量 跟 歐姆檔 量 會不會有差異 !!!

因為一般電阻過載燒燬 大都是阻值變大 甚至無限大 !!

阻值會變小這是我看過的第二個案例 !!!

楼主:
回复 网友G:

Sorry~ 經你提醒剛跑去用 200 歐檔測量之後, 發現阻值是 18 歐姆!
真是粗心大意! 我習慣用我這台的二極檔的bb檔來測值時的阻值來看,果不其然被你發現問題! 我現才發現 0.018 是指 18 歐姆!

電阻有正溫度跟負溫度, 不過金屬皮膜這種應該都會被燒壞斷開才對! 謝謝指點!

楼主:
進度報告:

1. 前陣子網購 TL494 收到! 將原先位置焊上 IC 腳座, 並將先前燒黑的電阻 22 歐姆先用 0.5A 保險絲代替, 以防再次燒毀! 後來測試沒問題, 找了一顆舊 Power 拆下一個 10 歐姆換上使用!
2. 在裝上 TL494 之前, 先查了一下線路, 因為之前的 AZ7500B 的 IC 11'12'13 腳發生短路, 查了datasheet 與 電路板線路, 可能有高壓從 11 或 13 腳燒穿進來, 查了一下沒發現什麼! 就大膽上電啦!
3. 上電後發現有電壓風扇不轉, 焊下風扇的插座小板上發現因晃動造成的排針與電路印刷焊接斷裂, 磨掉一些印刷露出銅箔面後, 用焊錫補接上!
4. PS_ON接地, 測量發現電壓有誤:
   +12V: 11.54V     -5V:   -4.55V
   +5V:  4.96V      -12V:  -10.84V
   +5VSB 5.10V      3.3V:  3.36V
   PS_OK: 0.26V
--------------------------------------
   -12V 與 PS_OK 有誤! 待修方向!

5. 目前待查 -12V 穩壓電路與 PS_OK 電壓都有問題, 維修後再繼續向大家報告!
   目前量測 LP7510 在 PS_ON接地後, 各腳位電壓:
   1腳 PGI: 0.97V      5腳 VS33: 3.26V
   2腳 GND: 0V         6腳 VS5:  5.05V
   3腳 /FPO:  0.1V     7腳 VDD:  11.47V
   4腳 /PS_ON: 0.95V   8腳 PGO:  0.26V

   並量測 TL494 第 4 腳 DTC 電壓 0V .

6. 焊下 LP7510, 用電表量測第 8 腳 MOS 是否短路? 測得結果如照片! 順向開路, 逆向二極體導通! 暫時判定未燒毀!

加保險絲防一下燒壞IC

加保險絲防一下燒壞IC

裝上腳座,好換新或拆下

裝上腳座,好換新或拆下

焊接點斷裂處

焊接點斷裂處

測量PGO第8腳與GND

測量PGO第8腳與GND

网友:
H 大 !! 不知你是否修護完成 !!!

是不是符合以下的這些條件 !!

看你的 PGi 應該是過低吧  !!!

pgi >1.15v 才對 !!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 我知道 PGI 過低~ 還沒花時間去查!

有進度再報告大家!

楼主:
剛才研究了一下, 也在網路上找到了電路圖!(補上po在1#)

-12V 問題, 找一顆 1000uF/16V 換掉 C42 470uF/16V 電容即解決!

PGI 信號經由 5V 的變壓器繞線阻取出電壓, 經二極體 D7,D8 後與 R28 220 歐姆電阻相接處, 我量測到  5V 電壓, 經 R28 220 歐姆後到 C25 1uF 處我量到 4.98V.

計算 PGI 電壓, 經 R44 10K 與 R50 2.3K 分壓:
    VPGI = 4.98V x 2.3K / (10K + 2.3K) = 0.93V
實際量測到電壓為 0.96V (差不多)

而在 tdsong 大大的這版中: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752&page=1&extra=#pid243469

他有提到他有一顆同樣的 Power 量到 PGI 是 2V!
反推算 PGI = 2V, 求 C25 上的電壓:
   VC25 = 2V x (10K + 2.3K) / 2.3K = 10.7V

納悶中....
怎麼我的 PGI 電壓不一樣呢?

网友:
D7或D8開路嗎???
電壓少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I:

照理說從 5V 繞線組整流出來的電壓也是5V, 難道tdsong大大的Power線路上的分壓電阻值與我的不同?

D7, D8 沒有開路, 那線路跟 +5V 取同樣電源穩壓!

如果我的 PGI 要分壓 2V, 只要改變阻值分壓即可得到! 不過我想先看看 tdsong 大大的電路上的阻值與電壓!

現在等 tdsong 大大 或是 其他大大 的回復!

网友:
我想問一下你就些都是空載測的嗎 ???

如果加上負載不知會不會有變化 !!

還有 C25 的電容你測了嗎 ??

它使用的耐壓值應該是 10 v 的吧 !!!

如果是那這裡的電壓不可能會是10v 以上 !!!

我覺得應該是 6.8 ~~ 8 v 左右 !!!

楼主:
回复 网友J:

謝謝 j 大~

我在 16# 有寫到 :
----------------------------------------------------------------------------------------
PGI 信號經由 5V 的變壓器繞線阻取出電壓, 經二極體 D7,D8 後與 R28 220 歐姆電阻相接處, 我量測到  5V 電壓, 經 R28 220 歐姆後到 C25 1uF 處我量到 4.98V.

計算 PGI 電壓, 經 R44 10K 與 R50 2.3K 分壓:
    VPGI = 4.98V x 2.3K / (10K + 2.3K) = 0.93V
實際量測到電壓為 0.96V (差不多)
----------------------------------------------------------------------------------------
這顆電容本來用的是一顆陶瓷電容, 被我用一顆鉭質電容換掉, 位置在 LP7510 上方 PS_ON 綠線旁邊.

其實我自己推論是這點電壓不該是 10V, 因為它走線取的是 5V 電壓的繞線組, 基本上應該還是 5 V 電壓. 所以想向其他大大先求證, 而電路圖上應該這是這顆 Power 的線路圖沒錯!

目前測量是在空載情況下! 不過 PG_OK 不管是不是在空載情況下, 在 PS_ON 之後, PGOK 在電壓都正確情況下就會產生! 我再找東西當負載試一下再跟大家說!

网友:
回复 网友K:

小弟我看了一下HappyMaChi大您附上的電路圖。
小弟給個小小的想法給前輩您參考一下,不知道-12V的部分會不會比較好修復,看它零件比較少,這邊可以先修復,再考慮修復PG的部分。
PG的部分,小弟我猜測,會不會是7510的回授不正常,或是一些條件沒有滿足?

楼主:
回复 网友L:

-12V 已經修好了! 在 16# 我有提到 不過只有簡單一行敘述! Sorry!

那個電路很簡單, 就是 +12V 的反向穩壓, 也就是說 +12V 有穩定電壓的話, 就能有反向的 -12V 穩壓! 不過要多扣一顆二極體 D28 FR202 的順向偏壓, 我用電表量測約 0.4V DC.

就 datasheet 上看方塊圖可以看出 PGI 是輸入腳, 內接 OP 史密特比較器, OP 的輸入阻抗高! 而且內部並無回授電路!

謝謝建議!

楼主:
回复 网友M:

都沒人幫我!  有人有同樣的 Power 麼?

可以提供 LP7510 第一腳 PGI 進來的電壓與分壓電阻值麼?

謝謝!

网友:
H大 !! 你要不要先實驗一下 !!! 把 2.3 k 改成 3.3 k 試試結果如何 !!!

或裝個 VR 調一下 讓 pgi > 1.15 v , 看一下結果為何 ???

网友:
剛修了一台power,採用TSP3510P(同7510系列)
量了一下電路,供HappyMaChi參考!!!

T1(AC19.3V)-->D1(DC8.85V)-->R1(DC8.82V)--->R2(DC1.65V)--->R3--GND
                                        -->C1--GND     -->PGI
D1:1N4148
R1:10歐姆
R2:20K歐姆
R3:4.7K歐姆
C1:104pf

楼主:
回复 网友N:
R44 處並聯一顆 10K 電阻~ 提高 7510 第一腳輸入電壓 PGI = 1.62V, PGO = 5.09V! 功能正常!

回复 网友O:
感謝回覆~
不過你的電壓與我的電路不太相同! 我想找一樣的 Power 上的數值來比對! 因為我想知道為什麼在板子上與線路圖上的阻值設定都正確的話, 為何可以正確工作? 以我的板子上的電壓跟阻值設定應該是錯的! 所以想找個正常的來比對!

謝謝大家!

R44 處並聯一顆 10K 電阻

R44 處並聯一顆 10K 電阻

PG_OK 輸出 High

PG_OK 輸出 High

网友:
我只想先做一下驗證確實只是 PGI 電壓過低的問題 !!!

但實在想不通為什麼 , 這裡的電壓會不足 ??

原本的設計是如此不應該會這樣才對 !!!

楼主:
回复 网友P:

恩~ 實驗證明 PGI 過低 與 datasheet 上的資料相符!

我也想搞清楚這裡的設計上是原本的錯誤還是我這顆 Power 有被更動過!
大家可以看到 13# 第二張照片中, 7510 旁邊有一顆電阻一隻腳高高的, 這顆就是 R50 2.4K.

再等看看是否有人會提供資訊!

謝謝大家!

网友(2009-11-25):
剛拿到一顆 也是炸 22歐姆 組值變大.. 7500掛  紫線的 1000UF 10V 暴浆.
換 22歐 1000UF  有+5VBS 不能啟動
換上 494 啟動囉 ~但是:

換了 TL494 有時可以上電 ~正常大概 3-5秒 斷電 ~
+5VBS 5V PG 3.89(都正常)    都有有時可以 觸發 大概正常3秒 就 沒囉
494 7500 可以通用 沒問體
還在找問體中 ~...........
花了老半天 ~ 原來 是 小小的電容 ~
C22 1UF50V 異常 ..容質 都沒變(也沒有漏電.) ~真是的 ~都遇到這種... 小小的電容影響到 494的工作.
~害我 找了老半天 ~該拆的電容都拆光囉 ~連所有2即體 電晶體 都拆來測都OK.......
原來是這顆 ~  連同 4.7 50V 也換囉 ~恩恩 熱機中 ~不在有開不起來 開起來斷電的(有時幾秒 有時10秒) 問體 ~
494 對地值
1*0V 753  2*2.55V 758  3*0V    703  4* 3.09V 745  5*1.59V 664  6*3.59V 724  7*0V     0    8*2.28V 619
9*0V 0   10*0V      0 11*2.28V 659 12*16.59V 568 13*4.92V 597 14*4.92V 783 15*4.92V 783  16*   0V 689

楼主(2010-03-11):
回复 网友Q:

ㄟㄟㄟ~~ c 大! 幫我看一下 R50 阻值是多少? 還有還有, 你可以量一下你的Power 上的 R28, R44, R50 上的電壓是多少麼? 給我參考!(可以看一下1#電路圖,WT7510 pin 1 的那串分壓電阻電路.)
謝謝啦!
(13#  照片第2張, 一邊腳翹高高那個位置的電阻阻值, 感恩!)

网友:
紅黃紅 2.34 K

2.0V   R44, R50

网友:
[ 目前測量是在空載情況下! 不過 PG_OK 不管是不是在空載情況下, 在 PS_ON 之後, PGOK 在電壓都正確情況下就會產生! 我再找東西當負載試一下再跟大家說! ]

我知道 PG_OK 理應無關負載 , 但由電路圖來看 , 這部份的電壓來自 T3 轉換而來 !!

而你有關的電壓似乎偏低 , 雖然仍在範圍內 !!!所以想說如果加載後有改善 , 問題可能就比較明顯 !!

可能是回授部份電路上的問題 !!!

楼主:
回复 网友R:

Sorry~ 剛才發現有人回文, 謝謝大家!

這顆 Power 躺好久沒碰, 找時間繼續玩!

网友(2010-05-11):
目前我也是這顆POWER有問題
目前也還沒查出來
真是傷腦筋

~~一起努力~~

楼主(2010-11-13):
原本是這篇, 都忘了!
繼續遺忘.

网友S(2011-03-13):
我也有一顆  正嵐 ky-450atx, 插上電源沒反應, 拆開外殼後, 外觀看 發現有幾顆電容
有凸起狀, 我想拆下來, 不過看印刷電路版背面, 有些網狀的焊接(如圖IMG_0010.JPG),
有的電容針腳剛好落在這....
請問各位前輩, 這可以直接解焊下來嗎 ?
焊回去時, 不是網狀的有關係嗎 ?
謝謝指導!

网友:
這小弟也有一顆,
最明顯的地方也是燒散熱片旁22歐姆的電阻,
參考前輩的資料最後運氣好,
更換圖中紅圈處的FR157二極體與22歐姆(1/4W)電阻,
以及幾顆IC(TL494與2N60、CEP630AL)後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也有一顆  正嵐 ky-450atx, 插上電源沒反應, 拆開外殼後, 外觀看 發現有幾顆電容
有凸起狀, 我想拆下來,  ...

不好意思,您的圖看不到,
不過剛修完還有印象;
電容直接焊下裝回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電路板網狀走線猜測是幫助散熱用的,
網狀處自己認為敷錫能增加載流能力,
於是就把它補滿,不知道對不對,
這部分就要前輩們解惑了。

网友:
问题越难修,就能越能学到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