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凍正常 但 冷藏 無風也無冷藏溫度 ?

楼主(2009-10-17):
請問高手這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冷藏室出風口卡冰牆,先除霜看看.
拆下冷凍室內板,再檢查一下化霜電路

网友:
日系冰箱大多蒸發器裝在冷凍室,再從一道開口提供冷藏室所需冷風,冷藏室溫度控制則由雙金屬片式風門控制,一旦冷風口結冰或風門卡住,冷藏室就會不冷

网友:
簡單判斷
最常見是除霜溫控或是溫度保險絲故障
電熱管及除霜定時器也有可能
最好能提供
廠牌
型號
容量
上下門還是左右對開冰箱
一般家庭用還是商用
或是貼上圖片
這裡有粉多高手幫您

网友:
冷凍室的風扇馬達是否有運轉

网友:
這台是不是氣冷的,早期非氣冷的冷藏室有裝蒸發器(冷藏室一片白色鋼板有彎彎曲曲的凸起),有獨立的毛細管溫控,是不是這個掛掉

現在的幾乎都是氣冷的,除美式冰箱外,冷藏室的溫控是不吃電的

网友:
應該只是一個"定時器"壞掉了.
冷凍有冷度.冷藏沒冷度.
換一下就好了.

网友:
1, 先用眼睛看冰箱後面的管路有没有冷媒漏,
2  , 將温控調到最低或短路測試冷度(早期冰箱的温控是在冷藏室內)
3 , 壓縮機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