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17 TFT 1780PS 會一閃一滅

楼主(2009-10-17):
小弟我有一台MOZO的17吋
本來好好的,但後來會一閃一滅,按鈕的燈是綠色的
還可以看到畫面

不知道是那裡出了錯>
小弟我是初學者,剛學習而已,所以很多都不懂,
最近看了很多大大們PO的PDF
但還是檢查不出那裡出了錯

還請大大們指教...

照片是用手機拍的
如果不夠清楚,小弟我晚點在叫人幫我用相機照

小弟我在拔線的時候不小心把針腳給弄歪了?
不知是否會影響後面的修複..

网友:
一閃一滅  檢查圖2右方的那一堆電容吧''
換過好幾台都那些電容出問題
針腳給弄歪了沒差阿  只要可以通就好了

网友:
這台我也修過!高壓包中間有一顆電解電容那顆會變質!然後圖二的右下方的電容看有沒有膨脹.

最好一起換掉!這問題應該不難修!有很大的機會只是電容的問題!

网友:
一閃一滅,可能為升壓電路保護作動

沒有人是一開始就會的,你可以先檢查外觀有無異常,如電容突起漏液、元件燒毀、或電路板區域變色

然後清楚的拍一下,貼上來討論看看如何n_064|

网友:
建議您可以參考w大的這篇
Mozo LM727 無法起動維修實例

网友:
6樓的朋友,轉貼的網址真的不錯!!
好多綠色店,可打熟贖回螢幕阿!!
我住的台中早已沒有這種景象~~
現在螢幕就算壞掉,大家也都當他是寶物囉~呵呵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不過小弟我目前還是新手中~還是學習如果烙鐵..
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因為小弟我一天做二份工,
所以沒有捨時間來看大大們的指導,照片我會重拍一次~~

看完以後~確定電容沒的突出

小弟我也目前只有檢查那樣就停擺了~真的是很對不起各位
挪不出時間來修理螢幕。 還請各位大大包指與指教

就象aaa147914 大大說的現在都會當它是寶物了

當我在這看了很多大大們在修理螢幕時,讓小弟我的感興趣了起來~所以當下決定來學習如何修理...因為我家是開資源回收的,所以有時會收到液晶,剛好可以借這個機會學習一下。

目前我還在學習如何把電容以及一些小零件如何烙起來~~跟重新烙上新的零件

在這裡還請大大們多多指教小弟一下,有那裡不對的地方,還請各位包容謝謝

小弟我也在這下載了很多pdf檔案,小弟看了以後都是有看沒懂呢,還請各位大大指導指導

网友:
那個部落格的說明示範不錯 !!!

建議你先照著做 !!!

如果還不行再上來討論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作繁重辛苦你啦!
電容有沒有壞, 不是看外表凸出就能判斷! 所以既然是自己要用的, 建議你全部都換新, 也避免之後再壞那一顆又要再拆開再找的問題!

至於烙鐵怎麼用的問題, 這邊先簡單指導一下! 找個 60W 的尖頭烙鐵, 找鈍一點的, 不要太尖的頭, 太尖的頭是焊 SMD 的, 這種大元件鐵腳用鈍一點的就好! 然後在電容兩隻腳補上多一點焊錫後, 將烙鐵頭斜面同時解焊電容的兩隻腳, 溫度夠高, 有的電容自己就掉下來了, 沒掉下來就用另一隻手去拉下來! 電容掉下來之後, 同樣用烙鐵頭的斜面去加溫焊接點, 再用吸錫器就可以輕鬆去除舊錫! 之後把買來的新電容焊上去就可以測試看看是否修好了!

幫你利用本網站搜索功能找 "焊" 字, 你參考下面幾個例子: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33&highlight=%E7%84%8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448&highlight=%E7%84%8A

加油~ 祝你修護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