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稽納二極體崩潰電壓標示(已瞭解)

楼主(2009-10-17):
ATX電源供應器的ZD稽納二極體(穩壓二極管)
外標示有 A1 、B2 、B3 ---
不知 A、B 如何表示推算出崩潰電壓值
去電子街買材料問店員也不知
盒內裝的很亂,真不知如何拿?
懇請各位大大幫忙教一下

网友:
應該另一側會標示數字,通常表示其崩潰值。

楼主:
多謝狼大的指點
請問它的標示是
7   /  B1   崩潰值是7V ?
2   /  B2   崩潰值是2V ?
6  /   B3   崩潰值是6V ?
是不是看另一側標示數字
我有買過
2  /  18   崩潰值是18V
2  /  20   崩潰值是20V
2  /  24   崩潰值是24V
因為店內裝的標示很多種,有可能被放錯位置
故障的元件標示還是要搞清楚,否則買回來不能用,還要再花時間跑一趙。

网友:
可以參考看看日立HZ系列標示

33.3 KB, 下載次數: 88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謝前輩提供的資料
找了好久
我已經瞭解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