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4 電容規格查詢

楼主(2009-10-17):
型號是.. BENQ Q7T4 17吋液晶螢幕.
在更換電容時.由於眼力不佳.將1000UF/16V 換成470UF/35V
希望有資料的大大們可以幫我查一下..
這是機板全圖..
這是我換5個電容的位置.應該有1個是1000UF/16V的.
但是我眼花把他換470UF/35V..
希望大家能幫我.....0.0

网友:
看起來很像這顆

請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suneke的回覆.
可以確定您所附的圖片跟我的一模一樣.
但是可以給我明確的答案嗎...
是不是跟我標示的相同..下圖.

网友:
我也是網路上找的圖 ,並沒有這張P+I板

其中C704跟C818 很明顯有標出35V

C707跟C708有16的數字

建議您可以看一下板子後面的電容+極是否有相通,來判斷是否可能為並聯的濾波電路

還有w大發的q7t3电路图也可以參考

楼主:
回suneku大大.
再請問一下.如果判斷為並聯的濾波電路.那並聯的2個電容.
是否應該一樣.還是2個不一樣.
看電路後面c703 c704是一組並聯濾波電路.
而c707 c708也是一組並聯濾波電路.
由您所提供的圖片中看到c704有標示35v.
c707有標示16v.如果一樣.那答案就出來了.如果不一樣.答案也出來了.
所以一組並聯濾波電路.2個電容到底為何.請您說一下.謝謝..

网友:
我沒有那麼利害拉,只是它的電路很類似Q7T3,16V/1000uF 用35V/470uF代換也只是容值較小

耐壓上沒有問題,您可以上電量看看電容的電壓,有沒有超過耐壓值來判斷,35V或16V哪個OK

Q7T3的P+I板 我上電就可以直接點亮19" 面板。慢慢多接觸,讀電子學參考學習而已。

我還差的遠呢n_071|

网友:
回复 网友A:

C703..C704..C818..C821-->470UF/35V

C707..C708..-->1000UF/16V

楼主:
感謝wet大大..
由於之前沒有人來回應.所幸參考suneku大大的建議.
將所有1000uf /16v  都以470uf /35v 代替.
是可以點亮液晶螢幕.而且測試畫面還ok.
但是另一個問題點出現了..由於液晶螢幕我是新手.我在將發新帖求助.
對於您的回覆.不勝感激.多謝了...

网友:
這個這個........原1000uf建議不要改換470uf可以大一些  你換到折一半太多嚕

网友:
安.
我有一塊一樣的高壓板...
在前置燈管插座.連接到1 2 孔...是沒有訊號過去..
有量過 5707  RU9024皆正常.是否可指引明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有沒有看板規呢?請另開一帖來描述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