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09-10-17):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手邊有一台 1914 他出現的情況是 開機過幾分鐘會變黑 手電筒照桌面有顯示
然後螢幕重開又正常,但是過幾分鐘又變黑
我去量測電壓時,螢幕變黑的瞬間,是18V->20V

請教各位大大,是什麼東西會造成此電壓升高
(PS:此情形類似一位大大之前有PO一篇相關的文章)

解決方式-------------------->到對岸淘寶網買一張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P+I板正面

P+I板正面

网友:
鬆焊了連其它不良地方一起補焊

网友:
把該補焊的地方補應該可以完修!

高壓包.C5707.FU9024.變壓器...等等!

楼主:
所以說 不是什麼零件壞掉 造成電壓從18V -> 20V囉?
只是單純的空焊問題是嗎?

网友:
大大您好,先補焊點的原因是要避免因為空焊接觸不良的影響!(或許是接觸不良引起故障)
若排除空焊後,那便朝電源供應方面查起!若有些偵測電路(高壓)的回授異常也有可能會有此狀況。

网友:
保險絲沒斷則電晶體應該還沒壞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18V是正常的工作電壓嗎?

网友:
其實通常INVERTER的輸入電壓是12V(TV很可能使用24V),但是您未告知量測的點為何處,所以也沒人可以幫您回覆

您可以參考樓上先進的意見,補焊後再來測試正不正常,記得檢查電路元件有無異樣..

网友:
18→20V是因為背光關閉,電路空載而上升,屬正常。
電壓輸入正常會關掉的原因有可能:高壓電路回授異常、燈管異常(在老螢幕較常見)

网友:
那是 1914ASM 的型號 , 採用 DELTA PI 板 , LCD PANEL 是 CMV 的
L 型燈管 , 比較可能的原因是高壓包
拆下來
捕焊
再焊回
或許有效
這 PI 原本就是輸出 19V 5V (板子上也有寫貨號 規格)

网友:
我認同狼大的說法,空載才造成電壓的飆高,何不將INVERTER的電源暫時接到12V的電源供應器再試試,如果照樣會變黑,就很明顯的把問題縮小在INVERTER電路的範圍了。但若會正常點亮不再變黑,那就從電源回路著手。

楼主:
請教如何接電源供應器

如果電源供應器直接接高壓板 小弟會
但是此螢幕是高壓電源一體板, 要如何接電源供應器讓燈管亮?
請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把電源電路往高壓端的迴路先斷開(一般會有保險絲,移除保險絲後就可斷開),之後使用外接電源供應器測試。
注意通入的電源極性、電壓及電流設定。

楼主:
高壓板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一般的高壓板可以點L管嗎?
因為我想說直接用高壓板去點燈
我拆開看 他是兩條L管去點燈的
希望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大大您要「飛線、跳高壓」?換通用高壓板?
只要燈管的接口一樣,大致上是可以拿通用高壓板來點。
也可以嘗試將燈管接到好的螢幕測試,可以順便判斷是否是燈管老化。

网友:
L管的接口接法與一般直式燈管有出入,接口分為高壓端與返回端,使用通用高壓板需注意更改接口定義。

网友:
更改接口定義 是指? 不是把 vcc  gnd  on/off找出來接上就可以了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一般的高壓板可以點L管嗎?
因為我想說直接用高壓板去點燈
我拆開看 他是兩條L管去點燈的
希望各位大大指導

可以點吧...我點過7吋的燈管有點亮過
不過我就不太了解狼大的意思了
這燈管不是沒有極性嗎?
雖然我知道高壓包有電流的流動方向
該不會是..電流的流動方向必須先流向L管的長管往短管移動???
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网友A:
一般面板每組燈管接口一定會有HV高壓端(較粗)及RETURN返回端(較細),構成完整燈管電流迴路,不過奇美此種L燈管設計,燈管的高壓端與返回端是採分開接線,所以高壓板上有兩組高壓端接頭(斜線區域)及兩組返回端接頭,面板上兩接頭線較粗(HV),兩接頭線較細(RETURN),與一般不同,所以用通用高壓板需改變接頭線路。

网友:
呵呵 原來指的是這個''    我董了''
只要把燈管拆開拿來跟一般的燈管比較就知道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面板每組燈管接口一定會有HV高壓端(較粗)及RETURN返回端(較細),構成完整燈管電流迴路,不過奇美此種L燈管設計,燈管的高壓端與返回端是採分開接線,所以高壓板上有兩組高壓端接頭(斜線區域)及兩組返回端接頭,面板上兩接 ...

寮改~~~~
原來是指燈管的高壓端接頭是2組在一起的..而不是單一個接頭就一之燈管
而是一個接頭2之燈管的高壓端或返回端......
這種接頭我遇過很多耶......不過哪幾家廠牌的我都忘了....

网友:
之前在日系機種上比較常見這類燈管接法,國產的就奇美最常用。

网友:
這台修好了嗎// ?  我這邊一台  高壓掛調  改好之後  ...點起來白屏

网友:
連接面板及A/D時須注意兩組排線是否有正常連接,這裡是比較容易疏忽的地方。

网友:
我兩組現有接好  一樣不行..~!!  查白屏 不太會''
另外 ad板上有一顆smd電晶體 編號是M065  不過我怎麼查不到這顆  這顆好像短路了''
查白屏AD板上  要先查哪裡顆  轉3.3V  IC   個IC的VCC正常嗎??  還有其他的嗎

网友:
也可以先檢查A/D上各三端子穩壓器輸出情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遵守版規將照片縮在800*600,這次我幫你改好了。

网友(2009-11-24):
燈管老化現象

网友:
電源不關
把螢幕後方的電源插頭拔掉再插回去
反覆幾次試試
如果不會再黑屏,那就是電容的問題
我有一台也是這樣,每次開機都要拔插電源幾次才會正常
換掉電源板上的電容就ok了

网友:
我的也產生白屏也查不出原因..........
大家好我也是新手

网友:
查ad板都是通電後查線嗎?

网友:
有可能是電源開關排線斷裂

网友:
http://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nko_chen/桌面/代處裡/LCD螢幕維修手冊/-1.jpg
手邊剛好有一塊相同acer 19"螢幕損壞,看到是一顆電阻處有燒焦痕跡,
可以麻煩W大~量測一下你手邊的那塊板子的紅框標示處的電阻值是多少嗎?
感謝!!

???怎麼無法附上插圖呢??

网友:
我查過我的白屏問題.........面板壞了.........用公板測試後如果還是白屏........好像即是面板問題(猜測的......如果經驗在豐富點就可以給你正解了!!!努力學習中

网友:
用公版依樣白屏...就是面板上面的電源控制IC燒了
我手邊有一台奇美17吋框螢幕也是白屏..功能卻都很正常...
測量面板的控制電壓~~~經過面板的電源管理IC之後...無電壓輸出...
百分之百那科IC燒了.....不過那科IC很特殊...找不到...

网友(2010-01-18):
我的燒黑,在T200,cy203,T201之間?

我的燒黑,在T200,cy203,T201之間?開機電源指示綠色,保險絲F201,F200  OK,電壓輸出14.5 VDC
請幫幫忙,謝謝

网友(2011-07-06):
請會修的大大po圖交我門如何修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