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T705 面板按鍵問題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18):
拿到時 .用一下子要電源燈 關掉 .有時出現 自動調整 一段時間又出現
按鍵有時不能按. 有時可以按
看外觀 ~電容 都拆過量過  還是一樣... 補焊也補過
之後 想到以前看到 別的大大說 BENQ按鍵會有問體 ~拿起光碟機的按鍵
換囉 ~恩恩 ~測試 不會再有這樣的問體囉 ~..
試幾 QQ.一整天都不會有 自動關機 跟 出現自動調整的問體 ~

電源高壓版

電源高壓版

會亂出現

會亂出現

會自動出現 這樣.. 亂跳 不定時出現 會給你關機 開機又會自動給你關機

會自動出現 這樣.. 亂跳 不定時出現 會給你關機  開機又會自動給你關機

按鍵 問體 換了就OK 不會這樣的問體囉

按鍵 問體 換了就OK 不會這樣的問體囉

有些有點生鏽 用電表量都正常~隻後全換 廢光碟機的按鍵~手邊沒有按鍵 又沒有去買 ... ... ... ... ... ... ...

有些有點生鏽 用電表量都正常~隻後全換 廢光碟機的按鍵~手邊沒有按鍵 又沒有去買 ... ... ... ... ... ...  ...

AD版右邊控制面板的按鍵~拔掉 就不會出現 自動調整 跟關機~..一定這的問體 ~換了按鍵 ... ... ... ... ... ...

AD版右邊控制面板的按鍵~拔掉 就不會出現 自動調整 跟關機~..一定這的問體 ~換了按鍵 ... ... ... ... ...  ...

開關裡頭的 氧化嚴重~每顆都是

開關裡頭的 氧化嚴重~每顆都是

拆開開關 有組值 按下有

拆開開關 有組值 按下有

网友:
謝謝 carzy1kimo大分享維修經驗,
menu亂跳,按鍵故障成分居多,以後要多留意,以免白做工!

网友:
看樣子微動開關還真容易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聽W大在板上說過, 這是笨Q的通病....

之前也遇過一台FP737按鍵失靈, 自動調整跳個沒完的, 把上面的開關全部換掉就回復正常.
(換下來的測阻值都不正常--->偏高)
其實可以先試著把開關板拔掉通電, 能正常顯示應該就是按鍵開關電路的問題.

网友:
有時開關受潮,在未按下時仍有電阻者,就會有異常發生。

网友:
曾經修過一台乍看是按鍵問題,按鈕拆焊下來,用電表測量全部正常,
按鍵電路板和螢幕訊號版上的訊號線接點也都沒虛焊,
查了半天才發現,竟然是訊號線其中2條中間斷線  ,
剪斷重接,上熱縮套後正常,給大家參考.

楼主:
按鈕我也拆下 量也都正常 ~...CC  這台我朋友用囉 1各星期囉 都OK
問":
如果 我不插 控制 面板的 哪條 支接 將 PW 接地 可以啟動 做測試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仍是可行的!
將按鈕拆掉後,觀察測量得知如何動作後就可直接短路或接高電位測試(依照其的邏輯型態來測試)
小弟我也有一台跟這台同一型號,同樣毛病,也是按鈕問題。
我為了確定真的是按鈕壞掉,就將每個開關解焊下來,然後直接每個開關位置的短路測試!低態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