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 pin9 變了 12v

楼主(2009-10-18):
這是台20針的ATX接口380w電源供應器

不久前壞掉, pin 9 (紫線 +5vsb)變成現在輸出12v,其它 pin 輸出電壓正常,

請問大大們這是那部分出錯,從那處入手修查? 謝謝

网友:
這是5Vsb的電壓調整電路故障.可以自行找舊文中的方法排除.
或是請依規定將故障區電路相片上傳,並將相關的測試點資料提出說明,大家才可能提出意見!

楼主:
http://www.sendspace.com/file/t1yltg
http://www.sendspace.com/file/kouc6x
http://www.sendspace.com/file/8vewc2

照了些電源供應器內部寫照圖,大大幫忙看看那部元件弄出問題有關。

网友:
好像有一顆電容 膨脹囉
紫線的線路都 找一下 ~還有 看看舊文 ..... 有 無  5VBS  往拿邊去查
回文 10偏就可以貼圖囉 ~..........

楼主:
大大眼睛太銳利這拍攝角度不易看出的,
是有一顆2200uf 10v 頂部防爆標記與其他的不同,
這顆電容確看上來是有疑似膨脹。

讓我重點再拍照一遍。

http://www.sendspace.com/file/xq3tjw
http://www.sendspace.com/file/ek3mcc
http://www.sendspace.com/file/df80wa
http://www.sendspace.com/file/ba49fc

网友:
請檢查電路板背面,追蹤5Vsb 上游元件,並將元件Datasheet及相片上傳.(大電容與5vsb無關暫時不要修)

网友:
小小心得與建議
您的相機微距攝影性能好像不錯,但是,太局部的特寫卻無法看到相關零件位置

範圍從紫色那條線(5VSB)開始,往兩顆大電容方向(除外)旁的散熱片(含MOS)止
由上往下的俯視面一張,背面一張,有必要對懷疑元件特寫,請以光圈先決,採小光圈打光,輔以打光(不要用閃光燈),或較長時間曝光(控制快門),取得較大景深,因為大光圈會使得焦點外景物模糊,若要穾顯主題,小景深是好辦法,但現例是最好能同時看清楚其它物件為目的
5VSB電壓異常,有時候可能只是路上某個小電容壞了(容值變少了),而這些 1uf 10uf 小電容壞了往往無法從外觀看出澎漲漏液,
所以,弄個電容表吧!! 便宜的就很好用,像wish在用的那個 1000元有找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