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顯示器713n背光長亮請幫忙

楼主(2009-10-18):
原本個mon無畫面背光 電源指示燈亮綠色會閃 拆開發覺電源板內有三個電容發脹  於是我就換掉應該會著
最後 我插電源開機時 電源指示燈亮綠色不停好快地閃 關不到 好似short咗 看見電源內提供背光高壓電路
部份冒煙 於是我立刻拔掉電源線 拆開電源板看 看到提供背光高壓線路底部有二個相同黑色長方形很細粒
我估電晶體 其中有一個燒黑 No是u205 然後我將電源板再插線看 有畫面有背光 電源指示燈綠色正常
但是 當關閉MON時指示燈和畫面會熄 背光不熄長亮 要拔掉電源線才熄 我想 很可能當時我安裝電源板插
二組燈管插頭時 其中有一組二個插頭很可能對調插錯 導致有這個情形燒了這個零件
請問這個是甚麼零件 是不是很易買到 請各位高手幫忙 謝謝

网友:
以下僅供你CHK的方向
    CHK  A/D PWB上在通網LCD 驅動控制板 的那一排線插槽附近有一顆 9435 或 4435 IC  用電錶量一下是否有5V與3.3V  如果有再 CHK第4腳是否有觸發信號 .

以上僅供維修思考方向

网友:
一般這代表高壓電路前端控制ON/OFF及亮度的P-MOS有異常(短路),導致背光常亮。

楼主:
謝謝你回答
你所指P-MOS是不是電晶體開關短路  要換掉

网友:
是,因為已經喪失控制功能,所以背光有通電就會亮。

楼主:
謝謝你再次回答
想問高壓背部那個電晶體是黑色長方形八隻腳 因燒黑 看不到編號 怎樣換回相同電晶體

网友:
http://www.go-gddq.com/html/2009-04/458185.htm
對面的連結 710N pdf 資料!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954&highlight=%E4%B8%89%E6%98%9F
本站資料

加油! 祝你相機早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