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Q7T4 面板控制鍵全部失效液晶螢幕維修[已完修]

楼主(2009-10-19):
這台原本是閃綠燈.無顯示畫面.換掉所有爆電容之後.
已經可以顯示.測試畫面還OK.但是又有新問題點.就是面板控制鍵全部無作用.
重新拆開.取下控制面板排線.測量SW都是正常.
再接上排線.測量SW信號端皆有3.2V電壓.跑線路發現.以電源按鍵為例.
進入MTV312M64.查DATASHEET發現他像是處理器.以示波器測量接腳.
VDD跟VDD3都有3.2V--->電壓正常
X1跟X2都有波形輸入.----->CLOCK正常
RST在送電瞬間也有跳變.----->RESET正常
請有經驗的大大們.指點一下.是否還有控制端需要建立的.
如果沒有的話.在全部控制鍵失效的狀態下.這MTV312M64是否壞掉了..

网友:
先不要管MCU,OSD按鍵開關6顆全部換新,應該就OK了。

楼主:
回wet大大..
感謝您的指點.等我購買零件後.再將成果報告上來.

楼主:
今天去材料店買了6個SW.依照wet大大的建議.
把控制面板的6個sw給換了下來.
果然不出wet的預料.恢復正常了.可以開關機了.
在此感謝wet大大.也證明 ( 經驗  )  無敵..

网友:
恭喜大大!賀喜大大!人家紅冠大公雞不是做假的!照做就不會錯啦!!

网友:
哈,這果然是笨Q的通病

网友:
SW有無故障必須先把排線拔除
然後用指針電表X10K下去測量...
一般都是微導通引起的

网友:
隔空把脈果然利害

网友:
這種按鍵開關店家賣多少錢?

网友:
大概6塊錢;金X電子(台中)我也有看到5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楚了,謝謝.
好像貴了一些,我直接找工廠買一些,省一些維修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好 直接找工廠買 ~..一定要買很多吧 ~..
我看網拍5707 有些賣一顆4塊
..... 電子材料行一一顆賣你20元n_143|

网友:
因為我都是做同行之間的維修,每個月維修的數量大約200部,
這種小零件不換新的又不行,同行價格又壓的很低,只好能省就省,
5707我都是從深圳帶回來,網路價格都太貴了,不過對於零售還算是
合理,一包5707包裝是500顆,網路上要賣多久才能賣掉,實體店面
更不用說了,我半年就用掉了500顆,過幾天再過去深圳一趟,帶一些
常用的零件回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1-01-19):
大大 真的好強  一聽就知道 那裡壞 一定修很多年了 強

网友:
真是一針見血,一語驚醒夢中人,太強了

网友:
這就是我喜歡pigoo網的原因,大家都很熱心~無私的分享經驗n_014|

网友(2011-05-07):
剛剛看了這篇~點醒了我~又修好了一台~有過電但無法開機

网友:
SW有一顆短路或是會誤動作,那全部都會失效.
換一顆,全部都要換才會用的長久

网友(2011-07-02):
我是都會量一下SW阻抗是否大於30 如果是 我一律換掉 免得自找麻煩

网友:
這很簡單那換掉所以按鍵就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果然是笨Q的通病!

网友:
SW阻抗是否大於30 ?
是很好的經驗值,可參考!

网友:
又多學了一招..真是謝謝大大

网友:
這果然是笨Q的通病

网友(2011-08-28):
WD40滴一滴 按一按 SW最省 最快

网友:
累積下來的經驗值 真的很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