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N400-L AGP4X OK! AGP8X無法進系統

楼主(2009-10-19):
故障情況:技嘉GA-7N400-L AGP4X OK! AGP8X無法進系統

原本此板故障狀況有二:
1.於POST "PCI Devices Listing..."下即無SHOW出 "Multimedia Device"裝置
2.可完整安裝XP系統,但跑3D Mark2003一會便系統"死當"

1.關於ALC655 ac97音效晶片,參考附件如下,量測電壓正常,EXT-CLOCK 14.318MHz由
  外部提供且無斷線狀況下,更換音效晶片後,即OK! 可正常播/錄音.
2.查提供AGP供電之Mos管3055L,外觀已有變色及氧化現象,故推論已無法提供AGP顯卡穩
  定之電流,故更換Mos管ON NTD4809NT4G及相關濾波電容1000uf/6.3V*5...

更換Mos管後,隨即測試3D Mark2003,沒想到螢幕畫面卻出現"黑屏"!!!
ps:測試顯卡為GV-N4C128TE

經過一番檢查及排除,得到下列幾個結果:
1.BIOS內,"Flexible AGP 8X"設成"AUTO",便無法跑"3D Mark"
  設成"4X",即可正常跑"3D Mark",不當機不破圖.
  更換GV-N52128DS結果相同.
2.若更換BGA封裝之顯卡(如GV-R955256DP2/N6600GT-128M),在
  AGP 8X"設成"AUTO"情況下,開機後,除錯卡卡"1D"無畫面;
  設成"4X"便OK,可進系統畫面.

MX4000及FX5200設AGP8X,可開機,無法進系統(黑屏)
6600GT及9550DP2設AGP8X,卡"1D",無法開機
設AGP4X,以上4張顯卡均可開機、進系統,順利跑完3D MARK...

AGP腳位電壓量測均正常,實在"沒步了",
想請教各位先進大德,
接下來我該從何處下手呢???

311.38 KB, 下載次數: 77

ALC655/650/202/101

网友:
這問題建議你先檢查AGP插槽,我遇過2X 8X可以用,但是4X不能用,

原因是AGP插槽的彈片接觸不良,你先檢查看看AGP插槽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試看看 bios 更新到最新版
並把顯示卡Driver也一起更新
再跑看看3D mardk

网友:
小弟也覺得是AGP插槽接觸不良所引起的問題

如果是小弟會先清理一下插槽

楼主:
AGP插座已清過了啦!!!
狀況沒改善~~~

可惜手邊只有小錫爐,沒法更換插槽,
只能暫且只用4x跑啦!!!

网友:
嗯~我很好奇,3055l參數是60V / 12A,而您代換NTD4809NT 是30V/50A,個人習慣是以主機板原設計元件為主,也就是換比3055L好一些就可以(阻抗個人也會考慮),而你換的規格以大電流為主,請板大先看看電壓規格是否正確囉~

网友:
主機板上最高電壓為12v,AGP mos選用重點不在耐壓(MOS最低耐壓也有25V),而在電容及電阻值是否能與原設計配合.但選用太大的電流是否要考慮一下驅動問題.

楼主:
謝謝2位的指導...

由於實在找不到APM3055L,所以在廢板上拆了個APM3054N下來試試!!!
結果AGP=4X, 3D Mark ok!!!
AGP=8X,還是不行,並衍生出另一個"現象"!!!

之前AGP調8X,無法進XP桌面(黑屏,H&V,Data off)
換了APM3054N之後,一樣無法進XP桌面(黑屏,H&V,Data off),
且約10秒之後,系統會重新reboot!!! 一直循環...

AGP插槽 或 北橋(NVIDIA nForce2 Ultra 400)???

网友:
 該不會是ONBOARD VGA沒關吧?

楼主:
這片沒有內建顯卡!!!

网友:
您的電源供應器足瓦嗎?或有電容凸起,我曾遇過電源不足瓦一直重復開關機,

网友:
因該是BIOS的版本有問題
這問題常常發生而且看過這塊板子資料之後
以下為建議你的解決方法
1.將BIOS更新至F11
2.驅動程式請至官網抓最新版本..請勿使用公用版本
(會很慘....尤其是音效與網路驅動會異常)
3.請勿使用華碩顯卡插在此版....(根據我的經驗...狂當機.....)

原因...NVIDIA nForce2 Ultra 400 這顆晶片當時還不是很穩定只能使用專屬驅動程式
不能使用公用版本..........

楼主:
謝謝shunxing指導:

1.將BIOS更新至F11
===>異常狀態發生前,已是F11
2.驅動程式請至官網抓最新版本..請勿使用公用版本
(會很慘....尤其是音效與網路驅動會異常)
===>已是官方版本
3.請勿使用華碩顯卡插在此版....(根據我的經驗...狂當機.....)
===>MX4000、FX5200及A9550DP2均為技嘉廠牌顯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議更換 同規格 3055L  如你也住台南 俺這有面費提供2各給你 俺也廢版拆下的良品 XD
你可否貼圖一一 缺圖我不知怎提供檢測點 一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hunxing指導:

1.將BIOS更新至F11
===>異常狀態發生前,已是F11
2.驅動程式請至官網抓最新版本..請勿使用公用版本
(會很慘....尤其是音效與網路驅動會異常)
===>已是官方版本
3.請勿使用華碩顯卡插在此版....(根 ...

那就交你最後一招的必殺技
請你準備WD-40.....請直接對著AGP插槽噴...
想把它噴滿也可以(WD-40是不會導電的)
然後準備1支小一字起子
(規格我忘了不過一字插進去之後是剛剛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開始刷刷樂.......順著方向前後刷
(主要是要把氧化層給刷調......)
你認為刷的差不多之後.....就可以插上顯卡測試了.....

PS:請勿.....電源沒關就刷....會突然開機嚇死你........
運氣好沒事..運氣不好..板子跟你說掰掰.....

楼主:
我覺得跟AGP供電MOS管是不是APM3055L應該無關啦!!!
還是把問題縮小於AGP插槽或北橋相關線路上;
目前等待看是否能借用到大一點的"錫爐",
先把AGP插槽換掉看看~~~

ps:最近可能與"技嘉"的板子相衝,連修了好幾片,都不ok!
   超級有"挫折感"的!!!

网友:
AGP4X 與8X 的供電壓不同,若MOS無法提供正確的電壓,AGP當然無法動作.
(若在4X正常而8X不正常,應是控制問題,與插槽無關)

网友:
MOS-APM3055L在技嘉478腳位主板上比較能找到...

网友:
我的功力有限,無法解釋,我用猜的試試,順便檢查agp插槽的a、d線對地阻抗,看往

北橋是否有短路或開路,記憶體電路也要檢查,祝好運...

网友:
你可以對著agp槽的a2腳(靠近cpu那邊,由上往下數第2隻腳),跑一下它的線路,看它是不是接到一個電晶體上
再找與它相關的線路試試看...
a2為TYPEDET#,主要是用來檢測您插入的顯示卡是何類型(2X?4X?8X)
試試看囉,祝您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