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P4S800-MX ,卡D0不開機 ver.2

楼主(2009-10-19):
噗= = P4S800-MX 真剛好 都壞不一樣的地方XD

首先檢查 P Vcore=1.83 PG=1.83 恩! CPU供電正常。

最常壞的兩顆MOS 上1.53v 下1.85v 非常好都正常><"

接著換BIOS , OK還是不開 ,那範圍就要再放大點了,接著量記憶體供電 呵呵! 問題發見!

基準電壓 右邊上最後一支 標準值是1.25v 量測結果 0.58

Vddr  左邊數來第5腳  標準值是2.5v  量測結果 1.18

接著就去追 負責供電的MOS 一找果然 已經短路了。

RT91738
更換3055 數值均回復正常 並可開機了!

Vddr

基準電壓

除錯卡開始跑馬了!

上機 開機

可能很吶悶 標題應該是打卡C1才對阿= = 以下是我自己想的啦。

卡C1我遇到的都是 要嗎2.5v掛了 不就是1.25掛了 ,這塊板是用RT91738供應1.25v基準電壓
可是2.5v嚴重短路 去拖到1.25v ,CPU有吃1.25v的基準電壓 所以去影響到U的運作 所以卡D0.

以上是我自己的推論 如果有想錯麻煩訂正 感恩。

网友:
大大,你真太強了,實例寫的蠻有修理的,看完感覺好像自已也會了,哈,我爬文到現在都還是不會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寫的很詳細又能抓到重點,讚!
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錯的過程~
上次遇到 一片精英.964-775的版子(ACER套裝電腦) ~也是怪現象~
有時可以看到開機畫面~-有時不行 除錯卡 有時跑很種數值~
原本以為BIOS的問體 因為有跑吗---
之後 沒注意看到 原來是這顆8腳MOS 炸掛囉 ~...
我把它報廢拆的時候發現~~~

忘了 去量記憶體的電壓~...
修東西還是細心點 ...以為會跑馬~還有有時可以開機~就認為記憶體的電路沒有問體
我這片不是卡 ~C1   要插2隻 記憶體 才有正常跑26 --但是看到開機畫面 卡住死當
插一隻 不會 看到開機畫面...

网友:
有些時脈產生晶片也會吃2.5V的電壓,不知道有沒有廠商佈線時直接從記憶體供電不分(DDR)拉線到時脈產生晶片那?

网友:
所以囉不同的設計就會造成"非典型的"故障表徵......

記憶體供電故障應該表現C1卻以D0來表示....因為影響到其他方面所以
出現另一個方向的故障現象...這就是經驗啦...感謝分享..

网友:
寶貴經驗~詳細記載~謝謝大大提供如此寶貴的經驗做為分享
感恩!!

网友:
好詳細的範例,點出重點又放密技,差點沒看到n_010|
感恩分享~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
說真的..要這樣子量電壓...感測棒不夠細還量不到呢

我現在都改用假負載卡去量還比較準確

至於...檢測卡的數值...僅供參考....
畢竟只是要隻道主機板有無故障產生...

剛剛修了一台三隻小鳥牌的19吋寬螢幕晚點再來發表實例ㄎ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 = = 你比較晚進來所以你沒看到那篇文章@@!

之前討論了一大串 我也有負載卡(網拍買的)  量出來的電壓是錯誤的xd

所以有看過那篇文的大多都用手量了. 背pin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