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A712 開一段時間會出現亮線(已結案)

楼主(2009-10-19):
各位客官先看圖
這是出現開一段時間出現亮線
我以為過熱
所以拆開讓他--納涼一下

[local]3[/local]
立正站好
燈管與面板之間的--白紙
高壓板與AD板
液晶面板
初步判定的兇手

我把這張圖上的東東搖一搖
會變成時好時壞
他心情好的時候會出現一條亮線
心情不好會出現好幾條
請問一下各位客官
這是何解呀
謝謝觀賞

网友:
很可能T-CON (PCB板與PANEL的連接)已經接觸不良了,可以試著輕觸亮線上的T-CON

看是否會消失而確認,T-CON問題幾乎等於無解...

网友:
可能T-COM接觸點氧化

這個可能是很小心的大工程

這個有人會處理嗎?????

网友:
可以處理的機器很貴= =

网友:
先確認是TAB的問題或是FFC排線的問題,
遇過FFC排線插座引腳焊點接觸不良.

网友:
要去送修
這種黑色TAB的DRIVE IC很容易出現亮線
現在都不出產這種IC了
你可以加個軟墊之類的東西
壓在出現線的IC上
再蓋上框  或許可以解決一陣子
但不久後還是會出現
因為熱漲冷縮的原理  PCB板會彎曲
以致DRIVE IC根PCB或是面板端 接觸不良

网友:
換面板吧!知道是PANEL與軟P之間貼合問題又如何!你不會為了喝口牛奶就去養牛吧!機器設備的投資,少不得要把報酬率算進去,划算嗎? :lol :lol :lol

楼主:
謝謝各位看官說明
看來也只能先拿個東西墊一下
但是開機時間久了還是會不定時出現亮線
只好打入殺肉區了

网友:
一般維修除非必要(換燈管等),否則盡量避免拆面板,除了入塵問題,面板與PCB間連接的排線也相當脆弱,甚至無法承受大角度彎折。

网友(2010-05-14):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
感謝版主的分享,真是有用的知識,常逛液晶工坊真的是受益良多

网友:
把零件賣掉,買台中古機吧!!  !時間就是金錢!!:)

网友:
有一種~~~~改裝電烙鐵頭~~~~
可以加減補一下~~~
記的不要加溫太久~~~~~因為FFC~~上面的膠都已經乾掉~~~~
他虛焊....你~~~加溫補充   點一下  約5秒~~~~
就可以~最好是面板固定~~~~2隻手 一起~~~操作~~~~
經驗參考~

网友:
請問樓主的高壓版有意願拆受嗎??
小弟有台AL1714B高壓版燒毀穿孔無法修復...

网友:
亮線問題我有送修過
他是說更換ic
不過我是不太相信
因為看不出有換過的痕跡
ic上面有封膠
大概是加熱補焊而已
收我1000
用沒多久又出現亮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