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A902液晶問題

楼主(2009-10-19):
手邊有一台VA902液晶,現在就是在使用上會亮一下之後變點,電源關掉在重開也是一樣,之後檢查高壓板部份IC很像有點問題,型號是24LC16B SN0536 1GM跟9977GM 540122這二個ic,還有藍色陶磁電容OVC 3KE N3S,但我去電子街都找不到零件可以買,請問各位大大是否能提供購買地點呢?還是有沒有相容的零件可以買的到嗎?謝謝!

网友:
我的也燒9977GM,但卻找不到零件,待料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yn3687大大您好!請問一下您是如何測試你的ic 9977gm燒了呢?是不是用數位電腦的短路去測的呢?就一支紅指針碰在某一角之後點指針在去碰其它的看有沒有嗶嗶叫嗎?

网友:
它的外觀就有燒掉的痕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問yn3687大大您好!請問一下您是如何看出有燒掉的痕跡呢?是看有沒有裂掉嗎?

网友:
是IC還是FET?是三支腳的嗎?如果是的話那大概要找代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ic吧八支腳的

网友:
是ic吧八支腳的 未必是ic 有fet也是八支腳的 acer機上常用

网友(2010-04-12):
是場效電晶體不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