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點 電 壓要如何 調 整和測試

楼主(2009-10-19):
以前有看到  太久沒用

网友(2011-04-20):
中點電壓調校應不困難,在調校中點電壓之前,至少有線路圖來說明吧,
若以著名的雙快槍擴大機來講,紅框內P1就是調校中點的元件,
在調校中點電壓之前有幾個地方要做好,否則就燒給你看,
一是在±VCC處串接限流電阻,以避免過電流燒毁晶體,而且可以量測靜態電流
二是斷開輸出功率管,以免調校時有異常電流燒毁功率管,
.
.

网友:
調整時...無負載...電源串接33歐母1/2瓦限流電阻...

OCL電路...正負雙電源....輸出為0V....

OTL電路...單電源.....輸出為1/2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