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4b 白屏 (奇美代工))

楼主(2009-10-19):
一台 ACER AL1714b 液晶螢幕,開機後白屏。 這機器是奇美代工的。

剛好手頭上也有另一台 AL1714b , 拆下比對,發現 AD Bd , 型號雖不同但可共用。

正常 : A170E2-H-S1 , 故障 : A170E2-H-S6 如附圖

交換測試確定是 AD 故障 , 檢查後發現 C92 短路,暫時已 47uf 替代。

開機後還是白屏 ,已確定 MCU Power 3.3V OSC & Reset 均正常,板子上的穩壓IC也OK。

請問還要檢查哪些重要的電壓值,ex : VGH1, VGL1 , P_VGL ... 這些電壓值範圍為何?

RSDS cable 也測過OK , 不知下依不該如何下手 ...

造成白屏AD

造成白屏AD

网友:
剛好有一塊類似的

請問您PANEL 電壓有檢查了嗎?

如附圖的位置,5V,請參考看看

楼主:
以檢查過

网友:
大大你有看過第3篇的發文嗎
有一篇也是同型號同機種同樣的問題
有圖片可看>更換一顆EEPROM  ic就好了
你可參考看看

楼主:
謝謝! 那一篇我看過了! 那個問題還有畫面僅色調瑕疵,與造成白屏無關!

這類問題與各特殊電壓值錯誤相關?

网友:
奇美喜歡把原本面板內建的多組電源電路拉到A/D上做,可以查看兩張a/d上各電源電路的輸出是否接近或相同。

网友(2009-12-17):
查一下AD1173.3是否有供電3.3V

网友(2010-03-22):
AD板和高壓正常?!
那剩下一個地方有問題=..='
也有可能面板故障...
現在這台有修好嗎?
因為我有CMV CT-730D... 正常的面板!
AD板卻燒壞了=..=' 他的版本和你的有點不一樣...
A170E2-H-S1 REV:X5 有找到全新AD板價格350~ 還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