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25f ps-on 電壓只有2.5v左右無法啟動?

楼主(2009-10-20):
請問各位先進,原本短接綠線能啟動,量測5vSB高達8V,綠線也測得8v,並且變壓器有滋滋聲,看過
W大的文章後,換過某幾個10u50v的電容後,再上電測得5vsb是5v,但綠線只測得2.5v右,再短接時已無法啟得power,請問該再往那個方向查呢?我晚點會補上照片,謝謝

楼主:
積分不夠拉... 還不能po圖....
再請問綠線電壓偏低(約2.3-2.5v)該往那查?

网友:
沿綠線線路往上查

楼主:
從綠線往前查好像進入tps3510p ic的第4pin,查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S/3/TPS3510P.shtml
得知此ic的7pin為需有12v的電壓方可工作,但我量測時發現只有4v多,希望大大們給個意見,我是超級新手,作以上的步驟就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才整理出來.....

网友:
我也不會修,給你參考換TPS3510

楼主:
終於可po圖了,請大大們幫忙看一下,弟感謝萬分

楼主:
再一張背面線路 ,不確定tps3510p工作電壓是否要12v,我只量測到4.5v,手邊也沒得換,請有數據的大大麻煩提供資料,我們住鄉下,大老遠跑至台中也要60公里@ @,如果買來還不行,就太.............

网友:
請問J大為何認為tps3510p壞了呢? 不考慮追IC供電線路嗎n_059|

楼主:
爬文一個晚上發現有人討論過此ic,確定正常時第7pin的電壓約4.5v,所以晶片沒壞,只好在往前查看

网友:
tps3510p工作電壓4~12v(datasheet page 7),4.5v 高於最小4.0 v。
且5vsb若經過二級体降壓0.5v是正常的(datasheet page 1)。
Pin 4是是 input,因此 pin4 電壓太低不一定是tps3510p損壞。
再查核pson至pin4電路是否有元件故障。

楼主:
哈,我終於修復了,最後查找到 高壓部份散熱片上的其中一個mos開焊,加焊後就ok上電熱機正常囉~
但是正常後我再量測ps-on的電壓,還是約2.5V左右耶?不是正常情形下都要有3v-5v之間嗎?納悶耶~

网友:
我有顆350W的,它採用的是SGD6510,故障情況是PS-ON、+5VSB電壓都正常,

卻開不了機... 同樣的我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