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來個跳電重開的案例

楼主(2009-10-20):
好久沒來了..
故障描述:
                電源開啟後重複斷電 .開啟
修理過程:
                拿到後先量各組電壓波形&阻抗---OK , 是否有過熱情形---沒有 , 拆掉過熱保護IC---無效 , 查rsmrst訊號是否正常---OK
                查slp_3#4#5#M#---OK ,MCH/ICH SYNC---OK , CPURST#---OK , 拿另一支探棒每個點比較波形..發現MCH/ICH SYNC比別人早掉下
                造成跳電重開..量此點阻抗無異常...更換北橋後正常...維修完畢
備註:
                基於公司機密...無法公開電路圖..也無法拍攝維修過程圖片...敬請見諒

网友:
那只好意會了....

网友:
還是很感謝您的分享
大部分的玩家都只有基本設備.
追到南北橋只能望橋心嘆了Q_Q
BGA台好貴..............(握拳

网友A:
謝謝分享維修的經過 ~
更換北橋後正常----可以POST 機器嗎?
看到的都是對岸的 機器 ~ 台灣的 很少看人POS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維修的經過 ~
更換北橋後正常----可以POST 機器嗎?
看到的都是對岸的 機器 ~ 台灣的 很少看人POST... ..

MT7000---德國MARTIN BGA回焊台...加熱穩定好用..忘記多少錢..用了1X年
RD-500---150萬的機器...全自動化..可以放上去之後去作別的事..不用顧..抓Profile也很快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南橋晶片(South Bridge)
北橋晶片(North Bridge)

Memory Controller Hub (MCH)-記憶體控制中心,Intel 8xx(例如820或840)晶片組中用於控制AGP、CPU、記憶體(RDRAM)等組件工作的晶片。

ICH(Input/Output Controller Hub,輸入/輸出控制中心)

Intel從i810/815系列晶片組開始,就不再以南北橋的形式了,取而代之的是ICH、GMCH、FWH等三塊芯片組成。GMCH是圖形與記憶體控制中心,作用相當於原來的北橋。ICH是I/O控制中心,作用相當於原來的南橋。FWH是固件中心,是一塊包括主板及顯示系統BIOS、隨機數發生器等在內的綜合晶片。

先謝謝R大無私分享,想請教要如何同步檢測波型?可能問的比較傻,因為示波器不太精通

..謝謝..

网友:
現在的BGA機很便了吧..去露x找就有好幾台....不過1台也要15萬到30萬不等....
還是用熱風槍慢慢玩......
不過感謝r大的文字描敘至少遇到相同問題有方向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橋晶片(South Bridge)
北橋晶片(North Bridge)

Memory Controller Hub (MCH)-記憶體控制中心,Intel 8xx(例如820或840)晶片組中用於控制AGP、CPU、記憶體(RDRAM)等組件工作的晶片。

ICH(Input/Output Controller Hub,輸入/輸 ...

是用觸發(TRIG)的方式看的.正常時是為hi.所以我設定low再調好觸發準位看誰先掉下去(把波形拉開..比較清楚).就知道有沒有問題了.多玩幾次就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R大...我再來去試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