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電台有問題

楼主(2009-10-20):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台vito 3203
電台很多都看不到,
比如ch6是民視,我按ch5 ch4 ch3都顯示民視的節目,聲音和影像都正常。
本來以為是調諧器壞了,更換之後,還是一樣的情況。

請問有大大遇過這種情形嗎?
謝謝。

网友:
電視頻率跑掉了,建議頻道自動掃描一下。
或是頻道被鎖定了,試試解除一下。

楼主:
嗯,謝謝大大,我在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