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供電不足???

楼主(2009-10-21):
我有一顆舊的300W電源供應器,叫C.S不知是什雜牌,是去年電腦換了更大瓦數換下來的。
這星期日要裝一台給小孩遊戲的電腦,規格如下:
CPU:P4-1.8A
MB:MBD-NS36-TL-B
RAM:DDR333 512MB X 2條
作業系統:Windows 2000
第一次硬碟用5G,順利格式及灌好後,進入Windows在安裝驅動程式的階段,螢幕突然變暗,並且有波紋不停。
我想說這個5G硬碟也太老了,安裝過程讀取奇慢而且呱呱叫,乾脆換一顆看看情況。
第二次硬碟用Seagate 20GB,分割完要格式化時,在2%時就會停住及Device not ready.C、D二槽都一樣。
剛好還有另一顆10GB硬碟,也沒有其它POWER可用,就再試試看。
第三次這個10GB硬碟可以順利格式及灌好,在安裝驅動程式時系統要求重新開機,若直接重新開機就會在啟動時卡住,沒有螢幕應該是連BIOS都沒到。只能按住開關使電源關閉,再啟動一次才行。在3-4重新開機後進入Windows,若有用到滑鼠動作,約10秒後螢幕會突然變暗,並且不停有橫向波紋,就這麼暗住了,操作能正常,就是變暗幕(好像明高度調40%的樣子),並且不停有橫向波紋。
主機及螢幕的插頭都是獨立的,肯定110V電壓是足夠的。

爬文研判可能是電源供應器供電不足,也看到有些高手精彩的文章,有些居然換掉一些零件就修好了,太有趣了。
我想請問這種情況,可能該換掉那些零件? 先謝過了。
PS. 我有打開檢查電容,是沒有爆,每個頭都平平的。

另外,可不可以推薦實惠300W及550W的電源供應器,因為有些知名牌子也有人說不好,我想憑大大們的實戰經驗,對各品牌的內部最了解,所提供的意見最公道,謝謝。

网友:
請先測量電源供應器每組輸出的工作電壓!

1. 電源獨立測試, PS-ON 未接地時, VSB 電壓?
                              PS-ON 接地, 5VSB, 12V, 5V, 3.3, -5V, -12V 電壓是否正常? 電壓是否有跳動?

2. 電源接上主機板後開機運作到畫面出問題時, 12V, 5V, 3.3, -5V, -12V 電壓是否正常?

電源問題確定不是問題點後, 再往主機板或記憶體問題方向查!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