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T730D,有過電,電源燈有亮,,但是訊號沒出來

楼主(2009-10-21):
廠牌:奇美
型號:CT730D
有過電,,電源燈有亮,,但是訊號沒出來(因為持續藍燈)
面板也沒亮,,量高壓線圈無電壓!!

電源板如圖!!幫幫忙!!沒辦法測試燈管是否好的?? 因為奇美都模組化!!

難囉!!

楼主:
回覆我吧!!

沒有人回覆我!!
真可憐??
換了驅動板後就可以了

但是我還是想知道我的驅動板哪邊壞了??

power on 時,,藍燈亮起,,不管你有沒有接VGA ,,都一樣亮藍燈;;

正常應該沒接時亮橘燈!!
給我個指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總算你有貼了一張圖!

換了驅動板後就可以了 , 所以可以推測出問題出在這!

有沒有量過問題板上的電源是否正常? 建議你量看看你照片左上角, 電源進來之處是否有一個保險絲? 是否已經燒斷?

另外如果保險絲有燒斷, 保險起見, 後面的穩壓電路元件也要測量一下, 以免上新件後又燒斷!

建議你先記錄目前換上正常新板後的各電源電壓, 再換上壞板就可以參照比對問題! 加油!

网友(2011-02-25):
怪了我沒有看到有圖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