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次BGA植株成功.

楼主(2009-10-21):
這幾天一直狂練BGA植株.把本地資料跟對岸的資料多次的研究.
本著爬文3000次.不如自己做一次的精神.自己來一個土炮BGA植株.
原本想把過程寫出來.但是過程中沒有拍照.不過我下次會以圖文的方式說說我的看法.
與大家分享其中的快感.
BGA植株的方式跟工具參考所有論壇.好像好幾種方法.有專業跟非專業的.
我這方式算非專業的這種.對岸叫做土炮.
這幾天BGA植株.失敗的次數我已經忘記了.只有一個字" 慘 "
不過最後我卻領悟到幾個關鍵性的重點..先大概說一下.
1.溫度
2.助焊膏
3.植株鋼網
4.心境
以上幾個都是失敗的關鍵要素.
最後把我的第一次獻給大家.

网友:
恭喜你更上一層樓,我連碰都不敢碰,說實在也沒機會碰啦,哈哈
爬文3000次.不如自己做一次,這倒是真的,因為實際在做跟書上看的,別人示範的,還是有差距在,謝謝分享,期待下次的圖文喔~

网友:
很好ㄚ~看起來沒啥不對...

植錫球就是這樣麻...不能和工廠生產的比..

只要能植上且焊上主機板沒問題那就好了...

過程當然比較辛苦囉,因為沒有專門設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
失敗為成功之母,每歷經一次失敗、經驗就累積一次,最後成功必是屬於有恆心的你!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向你一樣自己值錫球.....

网友:
感覺這已是專業級pro,在有限的工具能做出這樣的成品已不是一般凡人所能勝任,

雖然我無法感受這中間過程的辛酸,但我感動掉下男兒淚,一位色色的人願意犧牲

寶貴的青春,只求在技術上更上層樓,光這一點就值得我學習,愛老虎油...

网友:
恭喜 .. 溫度很重要 ~.................

网友:
這簡直就是PRO級的作法.只不過是否可問一個問題,加熱時---是只有上方加熱或是上下方皆加熱較易成功.

网友:
pass520qq大,請問您是用無鉛錫珠還是有鉛,想買來試試,不過卻不知該買有鉛還是無鉛? 因為2者價差挺大的

楼主:
回答7樓大大..
其實在做植珠過程中.翻遍本地跟對岸不少植珠的例子.
我自己也試過好幾種分法.像是wish大大所介紹的那篇.
他是帶網加熱.我自己也試過.剛開始做的時候.竟然吹30分鐘還沒有鎔錫.
試過幾次後.勉強鎔錫了.竟然鋼網取不下來.
換植珠台.不帶網加熱.助焊膏沒控制好.錫珠會連珠....
後來用預熱台加熱..溫度到達180度.迅速上加熱200度大約1分鐘.
總計加熱時間大概5-6分鐘..應該可以完成..
在整理晶片時會發現幾個未焊點...這是目前我在尋找失敗的原因.
其實bga植珠最終的目的是要能使用.因為過程中有可能將晶片損壞.
既使植得再漂亮也沒有用...所以溫度不能太高.時間不宜太久.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都要注意..下次可以的話再開一篇來討論..
-----------------------------------------------------------
回atai 大大..
我用有鉛錫珠.熔錫大概180度.無鉛得要比有鉛溫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我明白了,也謝謝分享過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未焊點 溫度 均勻  還有  清潔有沒有乾淨 都會黏不住 BAG膏 好壞也有差 我有試過.
我是用 鐵碗  放在上面 才不會受到旁邊的溫度影響 ~很好用的 你試試

网友:
看來植株挺麻煩的咧...

得注意溫度,免的急救成功病人死亡...

网友:
真是一門功夫
我連想都不敢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BGA不是要用低溫焊點 錫球ㄇ_~_~ 以前我修理行動電話常在搞 都買低溫的錫球 鋼網材質有差喔 BGA膏也有差異

网友:
要是嫌植出來的錫球不夠漂亮
可以均勻的涂一些助焊膏在錫球跟Pad上面
在用相同溫度加熱一次
當然每個晶片它所能承受的溫度次數是有限的  太多次晶片也差不多掛了~~

要是在實驗室裡面就講究的比較多 從外面送進來的units
在測試晶片之前 都要先將晶片或者主機板(晶片還沒有dismount下來)
都要先放進烤箱烤過  才可以在進行植錫球或者dismount的工作
因為在未經過烤箱 而做植錫球工作或dismount 可能會造成晶片毀壞
尤其是無鉛 它所要求的溫度比有鉛高出許多

測試南北橋晶片 這是小弟之前工作每天在做的事情 @@
對眼睛滿傷的 XD

网友:
植珠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工具也不多,厚一点的网,普通的850热风枪,膏尽量要好一点的,多炼几次就OK了。

网友(2009-12-21):
GOOD
好功夫阿^^

网友:
這應該要不斷的練習才可以做到好的吧~~
好功夫

网友(2010-02-02):
做的很水.不知到何年何時何月.我才能有這樣的功力

网友:
有蠻多廢板的,但是至今還不敢動手...

网友:
黃毛小雞不知何時才會變成烏骨雞喔
加油!多爬文吧

网友(2010-05-17):
來學習一下功夫,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