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國產洗衣機E2故障排除參考

楼主(2009-10-21):
國產洗衣機E2故障排除參考
其他同行判斷IC板故障報價3700元
其實只要將磁簧開關短路即可
幫客戶省下3300元

网友:
功夫高超,收價公道,相信一定有很多粉絲,"吃好一定會相報"...

网友:
....千萬不能給他短路阿.....
因為他不是舊款的從後面感應面板
最好找顆強力磁鐵換上去
不然誰也無法保證會發生遺憾終身的事情阿...
強力磁鐵超好取得的(如硬碟)....
請不要做這種危險的事情...
(換這各我絕對跟客戶收1200元這是最基本的有保固工資...包含道德....)

网友:
滷雞蛋大大 & 各位專門維修的大大們,安全問題千萬別為了省錢把洗衣機的蓋子開關短路。
以前就有很多的例子,手被脫水籠絞傷或手指斷掉的,更有一位小朋友不知情的情況下(雖然維修員已告知用戶讓用戶當天先用一下),以為脫水洗衣機會振動好奇把手伸進洗衣機內,結果手臂整個被絞斷。
不要以為發現問題先把開關短路,等材料到,短短的一二天應該沒事就可以用此方式預先處理。縱使有告知客戶,問題發生後官司也贏不了。
各位大大們 千萬拜託,,別把洗衣機蓋子的感測開關短路,安全第一。

楼主:
謝謝您的再次提醒
這些小的都知道
不好意思小的不該另外蓋步誤導

网友A:
如果有原廠料件不是更好嗎?!

如果沒有,可不可以用門窗防盜的磁簧開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原廠料件不是更好嗎?!

如果沒有,可不可以用門窗防盜的磁簧開關呀?!!!

那是相同原理用的東西差不多...不過..那各磁鐵因該吸不到吧磁力不夠強

网友A:
對了!網路不是有賣強力磁鐵.....

只不過這種狀況應該比較比較少碰到吧!!

每一家的家電都會有不同的Bug,像我用三洋的,它的避震器(懸吊式的)就換過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了!網路不是有賣強力磁鐵.....

只不過這種狀況應該比較比較少碰到吧!!

每一家的家電都會有不同的Bug,像我用三洋的,它的避震器(懸吊式的)就換過一次了..... ...

我是聽同業的常常碰到...尤其是磁簧開關那顆常常掛掉...
並不是BUG...而是東西用久了一定會壞...至於壞哪個不得而知.....

网友B:
問個笨問題,磁簧開關不是只有開跟關2種狀態,洗衣機如何知道是這裡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個笨問題,磁簧開關不是只有開跟關2種狀態,洗衣機如何知道是這裡掛了

洗衣機設定運轉時磁簧開關沒導通電路板就會出現異常...
這是依個安全設計..若運轉中磁簧開關斷路..會停止馬達運轉
並且~~煞車(一般洗衣機都有設計煞車功能..也是安全設計..)...
以上只是簡易說明...若要更深入...看有沒有人回答你囉
因為一些專有名詞我不會去記它~~~~~~
我只要知道這東西有什摸用途就可以知道它要做什麼的..

說不定滷雞蛋大大知道~~~~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我所知
用在洗衣機上的磁簧開關的作用只有開跟關的功能
用來控制運轉過程中的安全設計
早期較少廠商使用現在比較多
就我目前遇到使用狀況約有3種
1.只使用磁簧開關做安全功能
2.使用磁簧開關跟舊式門蓋開啟安全開關(+衣物偏移防撞開關)
3.使用磁簧開關做門蓋開啟開關在操作面上標示為(兒童安全鎖)
運轉過程中未按暫停鍵兒童安全鎖燈會亮產生類似當機情況
須要兩個按鍵以上同時按住解除對消費者有不方便之虞(10月22日在西螺遇到一位)
如遇第2種方式小的會將它直接短路
如遇第1種方式會將它改為舊式門蓋開啟安全開關(+衣物偏移防撞開關)

磁簧開關不是只有開跟關2種狀態,洗衣機如何知道是這裡掛了
小電壓小電流小信號
開.行程暫停
關.行程繼續
工廠設計師設計的

以上不足之處請同業先進指教補充

网友(2011-08-15):
有時有感應.
有時無感應.
是否也是磁力減弱了

网友:
或是磁簧本身也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