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CM-922D電源燈不亮沒畫面

楼主(2009-10-21):
小弟最近在修一台奇美CM-922D的螢幕,發現他的開關六個當中,已壞了五個(含電源開關),將電源開關換掉後,電源燈仍不會亮,而高壓板到A/D板有19V的電,可是A/D板有顆3A的保險絲燒毀,將該保險絲換新後通電後,該保險絲仍會燒斷,希望有經驗的大大能給個維修方向。

A/D板與保險絲標示

A/D板與保險絲標示

网友:
會燒斷保險絲就代表該點有過載短路,循線找出短路點,直接講答案沒成就感
加油!這型不難,祝您成功!

网友:
照片左下角那一些零件量一量,應該有結果。

网友:
通常是電源電路上端的濾波電容有短路現象,除了傳統電解電容外,MLCC積層電容也要看看。

先用三用電表測阻抗看看。

网友:
這塊板子的通病,將旁邊的c79  c80(好像是這編號),惕除再裝上保險絲就ok,這是在別篇看到的,試看!成功要上來喔!

网友:
電源輸出端有短路   如狼兄與5766兄所言
小弟愈過是保險絲旁MLCC積層電容短路   剔除後上電就不再燒了

网友:
剛看了板子,是C19及C20,編號寫錯了

楼主:
小弟量了一下,CP19:346歐姆,CP20:326歐姆,應該是不正常,問題是要買甚麼規格的電容來替換呢(高雄長明街買不到這麼大的SMD電容)?

楼主:
小弟將兩顆有問題的電容拆下後,由於暫時買不到,於是換掉保險絲後,上電測試可正常顯示,想知道的是,沒焊那兩顆電容會有多大的影響呢?

网友A:
4.7uf~10uf皆可,沒裝也無所謂,可用電解電容取代,
注意極性,耐壓35V以上.

网友:
3A保險絲都可燒毀, 可見電流有多大呀!

樓上許多大大提供你不少好建議, 相信很快就能修好, 別忘了修好上來回報好消息讓大家知道!

楼主:
由於買不到大的SMD電容,因此根據大大的說明,用電解電容來取代原來的SMD電容,但在焊接時,發現原焊點似乎會抗拒焊錫,不易黏著,所以只好將電解電容拆下,目前燒機中。
不知哪位大大有解決焊點不易黏著焊錫的方法呢?

网友:
可以嘗試使用助焊劑,不過也可能是原本的PAD已經在拆卸時弄壞,這時只要找同一迴路的點接上就好。

网友(2010-10-30):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  C19及C20 拿掉後 換保險絲就 OK了  謝謝大家的教學

网友:
我想知道MLCC正常下會有多少阻值.....

是直接用歐姆檔1K下去測MLCC兩端嗎?

网友:
請用電容表,用歐姆等只能初步判斷有無短路

网友B(2011-11-21):
引用 网友A:
4.7uf~10uf皆可,沒裝也無所謂,可用電解電容取代,
注意極性,耐壓35V以上.

原圖片不是我的 .但板子是一樣的
買不到SMD電容,用電解電容來取代,請問極性這樣對嗎   由上而下 正負正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圖片不是我的 .但板子是一樣的
買不到SMD電容,用電解電容來取代,請問極性這樣對嗎   由上而下 正負正負 ...

與外殼相通是負,電源進來的地方是正

网友:
拜讀了,推一下。看看別人的維修經驗,長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圖片不是我的 .但板子是一樣的
買不到SMD電容,用電解電容來取代,請問極性這樣對嗎   由上而下 正負正負 ...

未焊上電容前
用電壓表量一下吧!!

网友:
今天下午客戶給了我一台壞掉的Hannstar HC194的4:3液晶螢幕,也是電源燈不亮沒畫面,按電源按鍵都沒反應,剛好您的檢修經驗可供我參考,真是太好了!aaronka大大一起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