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648F Neo 插電就開機,5秒鐘自動關機

楼主(2009-10-22):
微星648F Neo 插電就開機,5秒鐘自動關機,POWER SW接頭沒接也是一樣情形,所以不是機殼開關卡住
自動關機後在壓電源開關依然沒反應不能開機,電源供應器確定是好的,
POWER SW接點有用電表量過沒短路,不知道這種情形有可能是哪壞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短路保護了,是主機板掛掉.

請試試看把4pin的電源不插,開機是否正常? 會不會跳?

如正常,板內有相當多的實例.
如還是短路保護,請查看12v 5v 3.3v 有無短路? 如果有 請參照板內許多實例 進行除錯.

网友:
嗯,沒錯!~~~~你有三用電錶的話樣要養成拿到一張好壞不知的主機板時第一優先

打對地電阻,確認ATX20+ATX12V4pin中各路電源沒有短路才能插上POWER開機...

你這情況就是主機板應該有元件故障損壞導致短路,觸發POWER保護電路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護了,是主機板掛掉.

請試試看把4pin的電源不插,開機是否正常? 會不會跳?

如正常,板內有相當多的實例.
如還是短路保護,請查看12v 5v 3.3v 有無短路? 如果有 請參照板內許多實例 進行除錯. ...

感謝前輩的建議,4PIN 12V維修前已經量過,沒問題,沒有短路,
20PIN那邊的5V和12V也有量過沒短路,3.3V映像中我也有量,前幾天修的有點忘記,應該也沒短路,
所以不知道還有那邊有可能有問題。
給我板子的人說他有不小心弄到POWERW SW的接腳跟12V風扇的接腳,弄到時有火花
我在想可能南橋掛了吧,不過開機5秒有畫面,就很奇怪....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既然有畫面,可進BIOS內調整電源管理的相關選項。
將選項還原成預設值在try看看,看問題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E:
5秒有畫面  CPU會不會過熱阿~ ..............
檢查一下  火花 的地方有沒有東西燒掉或斷線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畫面,可進BIOS內調整電源管理的相關選項。
將選項還原成預設值在try看看,看問題是否仍然存在。

有畫面,不過還沒進BIOS就關機了,只有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5秒有畫面  CPU會不會過熱阿~ ..............
檢查一下  火花 的地方有沒有東西燒掉或斷線阿 ~...

外觀看不出有燒掉或斷線的痕跡,附近的小電容電阻有拆一些下來量了都OK

网友:
POST自檢測過程大致為:加電-CPU-ROM-BIOS-System Clock-DMA-64KB RAM-IRQ-顯卡等。檢測顯卡以前的過程稱過關鍵部件測試,如果關鍵部件有問題,計算機會處於掛起狀態,習慣上稱為核心故障。另一類故障稱為非關鍵性故障,檢測完顯卡後,計算機將對64KB以上內存、I/O口、軟硬盤驅動器、鍵盤、即插即用設備、CMOS設置等進行檢測,並在屏幕上顯示各種信息和出錯報告。在正常情況下,POST過程進行得非常快,我們幾乎無法感覺到這個過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131&extra=page%3D1

1. 一接上電源就開機就是不正常,查開機電路,另一種是BIOS設定,因無法進入可先放電試試

2. BIOS自檢都已檢測到顯卡(因可看到畫面),只能查各點是否有短路...可以在斷電後用手去觸摸各零件是否有發高燒來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檢查你所提到的 誤觸 火花 周圍電容 有圖底部凸起 或MOS變色跡象
有的話請由這些點下手
開機自動關機後摸摸那些MOS 發燙的 更換他跟周邊 6.3V 1000UF 的電容

网友:
同意#6的看法 CPU會不會過熱阿~
參考......是否把P..的mos部分拆卸下來...用電錶檢查D極及S極是否有開路現象....正反測量各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