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GM-775 不跑碼 自動過電 風扇不轉

楼主(2009-10-22):
情況
1.POST 不跑馬
2.POWER 電源一打開就自動上電了
3.風扇不轉動

基本檢查:
1. ATX 20PIN 跟 4PIN 都沒對地短路!
2. 北橋旁邊MOS  (上面寫 D1703找不到資料 MARK是ST)  G=1V~1.1一直跳 D=1.51V S=1.25V
   電壓似乎異常 北橋有發燙現象
3. 風扇相連的一顆MOS 有短路現象~ 沒電路圖~不敢隨意判定~電壓是不是由那顆控制
4. 南僑供電正常 也無異常發燙~ 開機RESET燈~~正常的閃了一下!
-------------------------------------------------------------------------------------
以上請問各位大大我要往哪個方向查修??

网友:
2.POWER 電源一打開就自動上電了

這我猜想是 bois 裡電源管理 Restore on AC Power Loss 的設定
若該Bois預設是always on ,則是否考慮會不會是 Bois 被 clear了所致?

网友:
3. 風扇相連的一顆MOS 有短路現象~ 沒電路圖~不敢隨意判定~電壓是不是由那顆控制
既然都已經確定mos有短路,為什麼不先換掉呢?
cpu供電部份是否常呢?
clk是否正常?
請多提供一點數據,方便站上高手幫你判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為不開機 不跑馬狀況= = 沒辦法進bios確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否貼圖上來 我修過這塊板子大約知道問題在那@@要看板子才可以確定依下提供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