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各位大大幫我看這兩個零件是否可共用

楼主(2009-10-22):
公司的2U POWER SUPPLY 掛了, 原本裝在POWER SUPPLY上的是FQPF5N60C..已經被擊穿..
請問是否可以用FQPF13N50C代用((其他的電源供應器拆下的))
附上DATASHEET連結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LD/FQPF13N50C.html   <---------FQPF13N50C 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HILD/FQPF5N60C.html    <---------FQPF5N60C DATASHEET

楼主:
補datasheet

629.38 KB, 下載次數: 45

873.85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剛剛去爬了一下文
FQP13N50C規格13A, VDS:500V, RDS(on) = 0.48Ω @VGS = 10 V
FQPF5N60規格2.8A, VDS:600V, RDS(on) = 2.0Ω @VGS = 10 V

看起來FQP13N50C只有VDS比較差一點(版大說VDS越大越好)其他都比FQPF5N60好
可是我還是不確定能不能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去爬了一下文
FQP13N50C規格13A, VDS:500V, RDS(on) = 0.48Ω @VGS = 10 V
FQPF5N60規格2.8A, VDS:600V, RDS(on) = 2.0Ω @VGS = 10 V

看起來FQP13N50C只有VDS比較差一點(版大說VDS越大越好)其他都比FQPF5N60好 ...

不要用....
耐壓絕對不要用比較小的....
5N60不難買....
去買一樣的就好....

楼主:
知道了...謝謝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