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麻煩各位幫我查看這是什麼零件

楼主(2009-10-22):
去台中市的電子街問了很多商家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零件
這是工業用電源供應器上的零件,兩邊各有一隻腳,因為都燒毀脫落了,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所以麻煩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您把原來燒毀的電源電路板貼上來會比較有幫助.

网友:
若是在一次側電路可能是MOV或是NTC。

网友:
這個東西跟冰箱的啟動器好像....
你可以去找報廢的冰箱在壓縮機有各塑膠殼打開後可以看到下面照片的東西
這東西跟狼大說的MOV性質是相反的
它的作用是當電流導通之後他會呈現高阻抗不再讓電流通過
很適合拿來當過電之後瞬間斷電用的開關......
至於..這是什麼東西...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的功用

网友:
何不將你的電路板上的位置拍出來? 以供有經驗的大大們分析.

楼主:
今天去公司把相片拍回來了..麻煩各位大大

网友:
R41....圓型電阻
你可能要連背面都拍吧.....只看到零件沒看到電路也不知道他的用途

楼主:
大大您好..
補圖
背面無元件所以沒拍..

紅色線為各元件相連電路

紅色線為各元件相連電路

楼主:
再發一張

再補一張

再補一張

网友:
雖然你拍了照片~ 可是拍的有點看不太出來!

拍照最好是正面' 背面] 零件位置都清楚點! 我看了半天看不太出來!

看不太懂你零件位置在電路上是串聯還是並聯? 基本前面狼大已經指出可能是 MOV 或 NTC, MOV 就是並聯過壓保護, 也就是避雷突波吸收器, NTC 就是串聯電流過大保護, 也就是熱敏電阻, 一般使用負溫度係數.

如果你的線路跟電路板可以讓大家看的出來零件跟線路, 也就是說幾乎能看出這是什麼電路設計, 應該有人就可以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了!

楼主:
感謝大大幫忙研究
背面並無零件,明天上班我再拍清楚一點的照片上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某些電路走線的方式或是量測點會在沒有零件(或零件比較少)的那一面.
都拍出來才方便大家分析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提醒,明天一起拍背面電路

网友:
......這東西要1萬多美金??
32萬台幣以上價值耶.....
拿來給我修不收個5萬哪對的起我自己......
我剛剛看了一下後面的照片種覺得那顆東西的用途跟我發的的照片用途怎摸那摸相近
不過沒有完整的電路圖也看不出到底要用什麼
只能說他給你很詳細的編號...就是電阻......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用電阻還是要有完整的電路圖阿

另外...那2根銅柱因該是電源輸入端吧..他是輸入幾伏特的阿
下面的白色接點是輸出吧..
板有一塊直版的整牌白色接點是控制這台電源要輸出幾伏特的吧..
以這樣判斷..因該像是依各可自動調整電壓輸出的電源供應器
我是用猜的拉...不知道我有沒有猜中勒.........

网友:
零件編號R41應該是電阻類NTC很有可能, 為何不把電路圖劃出來

楼主:
各位大大好...
因為昨天事情太多所以沒拍圖
今天我把圖拍回來了,在麻煩各位大大幫忙,如果需要哪些部位元件或位置特寫,麻煩各位告訴我..

背面電路圖,我有標一些元件在上面

背面電路圖,我有標一些元件在上面

正面圖

正面圖

電源輸入端

電源輸入端

電源控制版

電源控制版

變壓器附近

變壓器附近

网友:
從相對位置看該元件是放置在輸出端電路上,而1.5KE22是一顆22V 1500W的TVS(暫態電壓吸收器),加上與其串聯,推測應是一NTC(負溫度係數電阻,電阻隨溫度增加而降低)。
該元件會燒,表是輸出有異常,導致其流過過大的電流而發熱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狼大您好
這顆電源供應器是提供給燈炮使用..這顆電源供應器損毀時燈泡也燒壞了..
請問是因為燈泡過載造成造成電源供應器損壞嗎?
再問一個問題..那這顆NTC規格?

网友:
可能是輸出短路時過電流導致的損壞。
一般若無正常品比較,比較難知道原有型號,最好可以查詢其他正常產品內的元件編號。

网友(2009-11-22):
9成是負溫度係數電阻大多使用5歐姆250V...這規格還好買(台北科大對面)、我有燒過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