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技嘉 N52128DS顯卡維修

楼主(2009-10-22):
此顯卡目前開機正常但使用一段時間便會當機
一外觀檢測發現有一顆型號D1703晶體周圍變色且相當的燙
請問可用哪個型號晶體更換
目前手上有一些費主機板是否有可用的
14N03 3055L 3055E

网友:
我想應該沒人會回你的.就讓我來幫你一下.但發問前請上http://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上次也有塊"技嘉 N52128DS顯卡"故障情況與您那片一樣,
因為還在保內,所以送技嘉維修;
回來後,測試就正常了!!!

仔細看了一下,技嘉把那顆MOS及旁邊2顆濾波穩壓電容(1000uf/6.3V)
都換掉了,可是那顆MOS管是換成"大顆"的(2sk????太久忘了)~~~

网友:
看一下PDF參數
APM2054和45N02 75N02對照一下參數,應該可換

39.8 KB, 下載次數: 123

网友(2010-09-01):
技嘉 N52128DS 這塊顯示卡是出了名的高溫~~~
就在你所說的D1703晶體~~還有那三隻很粗的二極體~~都是熱源所在~~~
除了加大MOS~~不然就是加上散熱片在那幾個熱源上面~~並且用風扇下去吹~~~
這個應該算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