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誰知道這張卡的使用方法(急)(以解決嚕!)謝謝!!

楼主(2009-10-22):
各位大大我這張卡剛剛買1天,可是它附的說明書是英文的, 然後我插上主機板它好像不會自動偵測呢!!  因為他都只有顯示[ ─ ─ F F ] 然後按旁邊有2個按鍵它就顯示01 FF或者 02 FF 其餘的它就不會再顯示了, 請問一下它是怎 麼使用,還是這張卡壞了? 因為我打電話給賣的人可是他們不會用也不知道呢? 我這是在奇摩上的DA量販店買的,希望有用過的大大或者是知道他怎麼用的大大請幫我一下好嗎!! 謝謝!!

對了不好意思因為積分不夠所以沒辦法上傳圖片,我用它的連結請各位大大見諒謝謝!!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11852981?u=partsworld66

就是這張卡

就是這張卡

它的附件

它的附件

网友:
急也沒有用,站上有一大堆的文章您不先去看看,之前發文的各位大大看到你這篇會很心酸的....
你這張卡叫做除錯卡,您可在站內搜尋有關除錯卡的資訊,你會有答案的...
其實顯示ff它就已經在工作了,它已經幫你偵測到你的主機板是在ff狀態..
什麼是ff狀態?情況很多,小至cpu損壞,大至晶片損壞,都有可能...
如果你是希望這張卡可以告訴你什麼零件壞了,那恐怕答案會令你失望到極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我有爬過文了我也知道它是不能夠告訴我壞什ㄇ零件,我只是想問的是說它是4位數的,它還可以測筆記型電腦,可是我不太知道怎ㄇ用它,因為它插上LPT接口的時候他都不會動作,(它是usb供電)因為沒有用過這種的所以才會問,(不懂就要問嗎!! ),原本的除錯卡就是只插在PCI上面的,沒有現在這個問題,所以想知道這種的使用方法,
我會急是因為如果是這張卡本身就已經有問題了那我還可以馬上退貨,如果不問題而只是我不知道使用方法那我退貨也還是會有問題,我剛在學修主機板而已所以還會有很多不知道的,可是我會努力爬文,也會努力發問, 希望各位大大能夠多給我指導一下謝謝!! 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現在測的是筆電嗎?
如果是桌上型主機板,為何不直接測pci就好了呢?
你確定你的主機板是好的嗎?
你有試過插在pci上會跑碼嗎?
LPT埠的檢測方式,我沒試過,不敢妄下論點,提供一篇網上搜尋來的解答給你看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带并口的诊断卡如何使用并口测试电脑故障?
答:  将诊断卡的并口插入电脑的打印口中,再将并口诊断卡配备的USB线插入电脑的USB口中(在此,USB线是用来向诊断卡供电的)开机后,观察代码走动情况。注意:采用并口测试的电脑主板,必须要主板本身有POST代码送往LPT并口中,否则,不能用并口诊断卡进行测试,目前,国产和台湾机型多数用 AMIBIOS 和PHOENIXBIOS 一般都能测。IBM, TOSHIBA, HP,DELL,SONY 等多用 PHOENIX 和 intelBIOS, 对于PHOENIXBIOS 可以测试。

很好奇的想問你,購買這種除錯卡的動機在哪?
是因為它能測筆電嗎?
我曾問過維修筆電的朋友,他說這種卡不好用,且現在新的筆電,很多都沒有LPT PORT 了。
以上,提供你做個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謝謝您,我有測桌上型的,它的pCI會跑,可是它的LPT不會,(我測3台了@@) 還有我也有側我的筆電,跟別人的筆電,但他也都只有顯示那個數值,桌上型的也一樣,同樣數值,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我的動機是看到它上面寫的可以不用拆機殼也能夠測桌上型的電腦,我主要也不是要测筆電,因為筆電我都送修,因為他寫說筆電支援的好像只有IBM的還有其他幾種的,想說試試看是否真的像他說的這樣,可是現在卻遇到這個問題:( :( 所以嚕!!

謝謝大大幫我找的解答,我也是這樣做的.可是這張卡他也是不理我, 怎ㄇ辦 :Q :Q

网友:
LPT介面是針對NB使用的,我不知道這卡拿去給桌上型MB用會不會顯示,不會的話
代表桌上型電腦主機板不可透過LPT偵測....偵測NB(用LPT要確認卡有電源)

起碼我可以確認該除錯卡是好的..因為它有跑碼..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我已經解決了!! :) :)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光笑..講一下問題出在哪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該不會賣掉了吧?

网友:
問題解決了麼? 解決的方式是....? 麻煩回報一下吧!
謝謝!

网友:
問題解決了...人卻不見了....
也說一下原因吧..
不然怎麼對的起花時間回覆你問題想幫你解決問題的大大呢..
只要是專業維修的都對這問題有興趣呢...把解決方式說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該不會賣掉了吧?

不知道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何解決也該說明一下吧

网友(2009-11-21):
挖~~真的不見了@很期待說~~~因為我也想買看看~到這工具好用嗎?

网友(2010-06-03):
如果要用LPT測...

我記得,除錯卡要插在LPT測試的話,是要另接USB電源的(就是照片上那條),不過我個人都是插在PCI槽,所以也沒試過,找時間試一試

网友:
哈~~我知道.他是沒供電給那張卡.usb他是供電給除錯卡的電源.插在pci不用外接電源.由pci供電.但插在lpt需由usb供電.他應該突然發現了吧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過在 3# 有提到......."因為它插上LPT接口的時候他都不會動作,(它是usb供電) "
應該知道吧? 該不會突然發現自己的BIOS是不能被偵測的那種?

网友:
剛剛把我大概用了5年的除錯卡找出來,把它插在LPT接口上,剛插USB時就顯示FF(還沒按下POWER SW),按下POWER SW時代碼就開始跳動,只是不像插在PCI有顯示那麼多碼,只顯示FF-00-01-00-FF然後就開機完成了(沒顯示那麼多不知是不是跳太快?),
所以,結論應該是可用在LPT接口,
另外,插在LPT接口時LED指示燈+12、-12、CLK...等是不會亮的

网友:
插在主板上為什麼還要外加USB供電

网友:
回复 网友H:

USB供電是給除錯卡在LPT埠上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