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BENQ T221WA 開機兩秒畫面暗掉

楼主(2009-10-23):
小弟我更換了電容 補焊 換3a保險 情形一樣 請問我該檢查哪裡呢

故障問題,開機畫面出現1~3秒後 暗掉 請問這種問題會有可能是驅動板造成的嗎?
因為我一直沒理驅動板一直覺的是供電原因。
我又量各零件組的電壓又量電阻,因不知正確應有的電壓電阻為多少,搞的我頭暈暈的。

网友:
換3a保險 代表2sc5707其中1-2只已燒毀必需更換並檢查升`壓線圈旁電容器並將錫裂部分加焊後先不裝保險絲用電流表測量一般安全值為2.5A以下如果過高必須再詳細檢查

网友:
燈管先測試,如果正常,請檢查高壓板上的高壓包可能冷焊要重焊.

网友:
BENQ T221WA我猜應該還沒過保吧

网友:
這台還蠻新的阿 應該還再保內

高壓線圈 脫焊--->  新機應該還不太會這樣

燈管插座沒接好?

有沒有檢查螢幕的接頭 是否歪曲?

楼主:
各位大大 這台朋友賣的 是還有保固,但朋友已先拆了 並將按鍵板用壞 沒辦法送修,測試開機時 按鍵板我沒裝。
燈管測試 正常 整片機板 都補焊重焊過
請問louis大大  2sc5707是哪裡?

网友:
這台有2sc5707嗎????
沒看到照片不知道
而且22吋的好像是用IC驅動的......
若不是IC驅動~~~要看過照片才知道

网友:
您這個問題是PI板的高壓壞掉,跟A/D板沒關西,還有您要把上面的空焊補齊,然後 請您把那裡的5707,拆下來量一下,用歐姆檔X10去量,如果都短路的話那就是已經壞掉了,建議把那4科都拆下來量,還有那4科往前推會有2科9024的IC他看起來跟5707一樣,如果不是9024的話也沒關西,因為9024是可以裝在我說的那個位置,那是可以代替的IC, (9024不是裝在5707的位置ㄛ) 9024就只有2顆喔! 5707有4顆喔!:L 還有您拆下來的時候記住上面的:L 面向:L 不然您裝錯的話還是會燒掉,它一樣是晶體,然後把這幾顆換掉就會好了,變壓器如果您覺得怪怪的您就拆下來量,可是正常變壓器是都不會有問題,除非是使用很久的板子,因為您的機子還蠻新的所以燈管不會太快壞掉,正常的話您5707就只會壞一組,不會壞到2組,您可以測測看ㄅ!! 其餘大致上因該不會有問題了,這是BENQ的通病,PI板其實是很好修的,不知道的話請您照片傳上來在跟您講位置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樓上的大大 ,我有po照片的說,這板子沒5707、9024

楼主:
我有po照片 請問您有看到嗎??
這台沒5707

网友:
這張用的是他激高壓電路,所以不會有常見的元件,這類電路燈管保護比較嚴格,只要有電流/電路異常就會跳保護。
往高壓電路方向檢察看看,並看點燈瞬間供給高壓電路的電源是否有明顯壓降。

楼主:
謝謝樓上的港都狼仔大大,我在測試的過程感覺像你所說的,但不知哪個元件出了問題 我再檢查看看 問題再形容清楚一點。

网友:
另外高壓電路部分的各元件也可以用焊點補強一番。

楼主:
補焊了 請問高壓包會有阻值嗎?

网友:
正常來說一次側因圈數少,阻值極低(接近0),二次側因為圈數多,會有數百歐姆的阻抗。

网友:
既然保護嚴格...會不會是燈管漏電阿
我遇過燈管的其中一條線被燻到有裂痕造成漏電
背光會亮個3秒鐘之後就自動關調

要測試是不是燈管的問題可以找4之燈管接上去測試就知道了

网友:
有時原有燈管在未拆出時,最好能用單燈INVERTER去點看看每一支是否都正常。

网友:
四燈的板子  先用外接燈管測一下  上方  或 下方  燈管有無問題

先四燈都外接看是否會熄掉   熄掉表示高壓板其中一燈有問題(= =那就要查線了)

如果外接燈管後正常點燈  那就是燈管有問題

假設上方燈管外接 仍會暗掉 表示下方燈管出現問題  如果不會熄掉就是上方燈管出問題

(= = 那就要換燈管了)

网友:
大大不好意思我這兩天在忙所以沒有上來看抱歉喔!!!
我有看到您po的照片了,上面的板主跟大大所說的都正確,因為這都是他的檢測方法,還有我看了一下您的板子,這塊板子他會壞的是正面上面那2顆ic,還有背板的那顆啟動ic,您有拆下來點看看哪支燈管有問題嗎?他這個板子如果有偵測到其中的燈管有問題他就會自保喔!!跟版主說的一樣, 如果您測的是上面的問題那您上面的那個燈管有問題,如果是下面的話那就是那個燈管嚕!!還有如果都點不起來那就是後面的平貼式的啟動已經掛了,但是您可以先檢測它的燈管負回授的電路,如果負回授的電壓已經大於保護值,那您的燈管要更換嚕!!也是跟樓上的大大解說一樣,
我修這塊板子是常見到那顆驅動的平貼式ic掛掉,您也是先檢查一下燈管,因為燈管沒有解決好的話,您換新的ic上去雖然會馬上好但是點不到半天就又掛了!! 對了您要測一下高壓部分的電容喔!!大顆的,看他們的容值還夠不夠,這是最基本的,:) :) 不好意ㄙㄛ,現在才回!!

楼主:
各位大大 昨天晚上我搞了好久,整片機板上的元件 我都快換光了 穩壓器、放大器之類的 我都有換
我也有從電源插頭照著背面電路線從頭走到燈管,測路線經過的零件是否有電壓(都有),是否有阻值(也都有)
燈管之前有換過 一樣開機二秒後不亮, 我開機時量 高壓包下方的兩個穩壓器開機時有電壓燈管不亮後就沒有了。(這兩個我也有換過)。
目前完全沒有思考的路線中 =.= 22吋的沒修好拿來用很可惜。
大電容昨天量電壓時不小心走火 壞了 換了一個之後情形一樣。

晚點有空我換機面背面那個ic看看。希望大家能再多給小弟一些測量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tommyjon 大大,請問 您說的啟動ic 是我圖二右邊那個嗎? 我看我家裡的廢版沒有差不多的沒辦法更換
這個如何測是否故障呢,我剛將這ic拔起來重焊 一樣=.=

网友:
1.圖一中間的散熱片上這兩個...量量看
2.中間散熱片下方.變壓器左側的電容..
3.或者左上.左下的高壓線圈..
BENQ 的機子..都這幾個故障率比較高
參考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顆ic您要看它上面的編號,要跟它上面的一樣才能換,不然會卦旁邊好多的東ㄒㄛ!! 還有我po這個圖上來您看一下應該很清楚了ㄅ!!因為您的是啟動後1~~2秒關掉,所以我們正常的判斷是高壓部份,因為高壓部份會這樣,但有時別的情況不一樣,這情況比較不會遇到,因為他在這顆啟動ic偵測到負回授有異常才會關掉燈的,如果您已經換過燈管的判斷了,那您的總啟動ic可能已經掛了,要換掉才會好,如果您換掉但是有啟動不起來的話那您就要查一下是否負回授的晶體有掛,(對了您換燈管去試的時候有4個接頭都接嗎?? :L )因為他如果有一個沒接的話它也是會作保護喔!!會啟動不起來喔!!
1.您的電容值都正常嗎??
2.您是怎漾啟動高壓版的,是有接a/d板嗎?
3.如果單測試這塊pi版的話會一樣啟動不起來嗎?(如果是的話那就是確定是高壓壞掉)
4.如果單測試這塊pi板沒問題的話那您就是遇到第二種情況了, 是a/d版壞掉,那您就可能不太修的起來了.
在背版上到a/d版有兩條細線對嗎!!其中一條就是啟動高壓的,您接a/d版然後啟動板子的時候去量這2條細線,其中會有一調適剛啟動的時候他會從0v跳到5v左右,((您原廠板子上面有標示on/off的那隻腳))那這條就是高壓的啟動,它會連接到高壓的那顆總啟動ic,您看一下,之後單測試的時候只要再這一條送3-5v的電壓它就會點量高壓了,這是單pi版測試高壓的方法!!您要先解決這幾個問題,不要一直換東ㄒ有時候您換到壞的東ㄒ,那您就不知道他又壞哪邊了,原本簡單的的查修,換到東ㄒ都壞的,那..........您也不會學到什ㄇ東ㄒㄚ!!我知道您想趕快修起來,但是急的話沒用,有時會造成反效果,那您會瘋掉喔!!!:L :L
您看一下這圖上的標識,正常是壞那顆總啟動的ic而已,加油喔!!!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不懂在問喔!!

楼主:
謝謝tommyjon

啟動高壓版的,是有接a/d板
電容值正常, 我先上網找找看買不買的到 這個ic

网友:
應該買不到吧!!不如直接換上去一個4燈小口的高壓版就好了,網站上買大約150左右,

楼主:
tommyjon大大 嗯 我試試 怕買回來不會接

网友:
最近在修一部FP92W,也是背光點一點就會自己滅掉,P+I用外接燈管可以點整天,面板各燈用單燈Inverter去檢查也都可以點亮,最後索性拆面板直接檢查燈管,發現上方兩支相鄰燈管的返回線(return)靠近燈管處的絕緣皮已經熔在一起,猜想可能是導致跳保護的原因,最後把線重做,黑化嚴重的燈管更換後問題就排除了,給您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