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S.T記憶體維修軟件解說)裡面的附件怎ㄇ用(以解決嚕!)

楼主(2009-10-23):
我檔案下載下來可是看不太懂他說的燒進去光碟片裡面,那是還需要開機程式在裡面嗎?
因為我試了2片可是都不行用呢?
我是下載它裡面的RAR的程式,還有RAR上面有個連結的程式,但是要怎ㄇ用ㄋ??

网友:
嗯......
除非你不是照說明說的下去做
"附件IMZ需要用winImage展開到軟盤上,然後用此軟盤啟動系統。
附件NRG是用Nero燒錄可啟動光盤的軟盤鏡像文件。"
或是不會燒錄,把映像檔當成普通檔案下去燒
不然照P大的說明已經很詳細了

也可以試試 memtest86+
http://www.memtest.or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可是我上面的檔案解壓縮之後他出線的不是影像檔阿!! ???不好意思我不太懂ㄋ,可以請大大在幫我解說清楚一點嗎?謝謝大大!!!
這下面就是我解壓縮之後出現的檔案:
(Ram Stress Test 記憶體檢測工具)資料夾裡的檔案 RST442.ima  ,RST442.img  ,RST442.nrg  ,RST442.IMZ,,(這是RAR解壓縮的檔案),RST内存维修软件(這是上面連結下載解壓縮之後的檔案)

网友:
你不如先說你怎麼燒
不然我還是覺得P大講的就很詳細了
"附件IMZ需要用winImage展開到軟盤上,然後用此軟盤啟動系統。
附件NRG是用Nero燒錄可啟動光盤的軟盤鏡像文件。"
RST442.ima  ,RST442.img ,RST442.IMZ->winImage用的鏡像檔拿來做成可開機磁片
RST442.nrg  ->Nero用的鏡像檔,拿來做成可開機光碟
不區分檔案名稱也無所謂反正軟體會自己選出他能用的
要是不會用NERO燒光碟,NERO也有說明可以看

楼主:
大大對不起我錯了!! 我已經知道原因了,試我的光碟機壞了,不好意思,造成您的困擾,很謝謝您為我的解答,因為我今天買了一個光碟機然後就可以燒進去,也可以用了,對不起!!非常的對不起!!謝謝您喔!! :L :L :L

网友:
嘿嘿 恭喜您可能遇到NERO的特異功能---不知道是哪種
A:可燒錄出成功的空白片(說燒好了也能驗證通過,但是完全沒燒,再放進去又是一片活跳跳的空白片)
B:可燒出讀不出來的燒錄片(說燒好了也能驗證通過,但是查無檔案,放到其他電腦也查無,但有CLOSE,容量為零><)
C:可燒出讀不太出來的燒錄片(說燒好了也能驗證通過,但是檔案不完全,有的檔案無法使用)

有時可能換成Ashampoo 就好了
之前有試過發生狀況時給燒錄機吃太陽誘電,還怕讀片率問題刷了3種版本的韌體測試,不同倍速寫入,還是腹瀉,損失慘重
結果換燒錄軟體就能用了n_146|
NERO我只用6.6.1.15版,越新的覺得靈異事件越常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