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高手,螢幕使用中,會直接變黑‧G90F+(Viewsonic)

楼主(2009-10-23):
使用中的螢幕突然會變黑,沒有任何畫面,然後以45度角敲打一番,就會重現出螢幕畫面,不知道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一開始只要稍微敲打就會回復正常,現在就要敲打好幾下才能變正常,頻率越來越高,請問這會什麼問題造成,另外,
需要附上哪一部分的圖片才能有幫助‧

型號:VIEW SONIC G90+

网友:
單純用打的就能好大都是有焊點鬆脫或是裡頭有排線沒接好鬆了
可以嘗試補焊,並對裡頭排線重新插好試試

网友:
打一打就會好就是接觸不良!大多是虛焊造成!

楼主:
把外殼拆開了,要把板子拿出來的時候,線卡住了,就把線拔了下來,重點來了,等清掃乾淨了,要把線插回去時候,忘記要插回那一個孔了,
請問各位大大,位置EM1 EM6  EM7  分別要插哪一條線

网友:
那三條都是地線
如果跟我的一樣的話
一條在返遲變壓器旁邊
一條在訊號線輸入附近
一條在電源輸入附近
都是單一的一根插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