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01170-1 S82MA MB 48.32V01.011

楼主(2009-10-23):
大家好
這塊主機板(裸測)  有時可以正常開機沒問題   但有時開機會出現 BIOS ROM ERROR  有時候沒有畫面(除錯卡代碼 A7)
所以我想更新BIOS一下

有人可以提供一下 BIOS 嗎  我找不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GOOGLE大神沒那麼難找吧??

參考這裡: http://support.acer-euro.com/drivers/desktop/veriton_3300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OOGLE大神沒那麼難找吧??

參考這裡: http://support.acer-euro.com/drivers/desktop/veriton_3300d.html

謝謝你幫我找 BIOS

我剛看了機殼的型號是 Aspire ELD
請問這個 Acer Veriton 3300D 跟 我的 Aspire ELD 可以通用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型號僅代表兩台機器"系統組態"不同,但如果它們用同張
主機板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號僅代表兩台機器"系統組態"不同,但如果它們用同張
主機板就可以用.....

主機板應該是不同張,因為驅動程式都不一樣

我查出原因了  是CPU腳座虛焊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唉..很正常啦,因為原廠散熱器扣緊壓力太大導致PCB彎彎...

明明就有DIP的CPU SOCKET廠商就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很正常啦,因為原廠散熱器扣緊壓力太大導致PCB彎彎...

明明就有DIP的CPU SOCKET廠商就是不用..

是官商勾結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是飛黃騰達買名車與豪宅的捷徑....

如果是我這麼蠢的作法遲早餓死街頭...當老闆不夠賊
是當不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 = 其實那一切都是陰謀!!!

周星馳:  真正的千王之王是騙過所有人。

网友H:
回复 网友E:

通常是電池,CMOS RAM(BIOS晶片)出問題..沒想到CPU座空焊也會,難得

維修經驗分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常是電池,CMOS RAM(BIOS晶片)出問題..沒想到CPU座空焊也會,難得

維修經驗分享,謝謝..

我把CPU座變形的地方折平後  就每次都跑碼正常,每次開機到桌面了
但都撐不過3小時,我沒有熱風槍,所以還是得送修

网友:
回复 网友I:

ㄟ~~這邊大家玩的都是"過保固的"東西~

保固內的讓廠商去玩....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保固內 不建議 自我維修 保外 可以摸索
XD CPU 假悍 保外 看板是否有如我貼圖ㄉK8V-X後面依樣鐵片的 有的話
噴點接點復活劑 在CPU腳座上 讓他留到CPU腳接點地方 再由腳座處 拿吹風機 吹4方形 順時鐘吹 吹到復活劑乾 基板有點發熱就好 再來換機板下方 依樣吹腳做的地方 4方形 繞來繞去的吹 我是這樣修好一快 參考看看 保外才這樣搞喔一一 俺在努力 轉取熱風槍的摳摳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保固內 不建議 自我維修 保外 可以摸索
XD CPU 假悍 保外 看板是否有如我貼圖ㄉK8V-X後面依樣鐵片的 有的話
噴點接點復活劑 在CPU腳座上 讓他留到CPU腳接點地方 再由腳座處 拿吹風機 吹4方形 順時鐘吹 吹到復活劑乾  ...

背面是這樣的
因為這片,我姑姑在一星期內要用,所以我不能留著,以後還有遇到假焊的話,再來用吹風機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