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P5GL-MX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09-10-23):
插上除錯卡 開機 LED閃 依下  無法開機  拆下 獨立4p12V 可開機 無代碼顯視 問 該由那查起
小弟剛加入學習為修主機板中 非電子科畢業ˊˋ 目前只有更換電容 跟明顯 I/O 損壞更換
已可貼圖 附上更換店區域圖與2楚MOS 問題一樣存在~__~
現在 步放CPU 無法開機ˊˋP12V不接也不開機ˊˋ月修越嚴重 ˊˋ請問那搞錯ㄌㄧ一

网友:
查CPU供電電路有無故障....如電源管理晶片、MOSFET.....

打過對地電阻沒?...確認ATX20、24插座的各路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本科畢業的 半路出家ㄉ辣 你說的方式我部會查
不過 20+4p 接上 不接單獨4p 12v 可開機過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 電容下禿起的電容以全更換 依樣  吳法開機 依接上4p 12v獨接的 就跳開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依您筆述,不插ATX 4 pin 12V開機可過電。
很明顯是CPU供電部份有短路現象,三用電錶打4pin 12V接口的對地阻值,確定是否有短路現象。
將CPU供電部份的MOS拆下來檢查,是否有短路擊穿的狀況,並更換之。將短路狀況排除。

您的狀況在站內有不少相關討論帖及維修實例,請爬文學習。而非只是得到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一四 我剛加入 對主機板概念不是很好 實在是有興趣 也非電子科出身
請教 你 所謂CPU 的供電部分 MOS 是指 在4V680UF回路上的MOSㄇ 他編號為85T03H  525204
另一各編號為70T03H 53356 礙於規定無法貼圖標示  不然會更清楚 讓我更容易了解
os atx 4p 12v 打對地 無短路現象 另請假mos衣錠要下來才可以測ㄇ@@
要如何測試

网友:
貼圖部分 你要回帖10各 就可以貼囉 ~..................

MOS 要拆下來測 才會準 ~測試方法呢?~爬爬舊文章 ~ 很多都有很像的說明
還有代替的方法 ~自己找一下 ~~增加自己的功力..
atx 4p 12v 打對地 無短路現----如果偏低的話 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會跳開就是CPU供電電路有問題阿...有元件壞掉了..

我也是半路出家的ㄚ~~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更換版測的MOS 與禿起電容依樣 12V依接上就斷開
不過插上除錯卡  接上CPU 會閃依下 在跳掉
未接CPU  4P12V  插上除錯卡 出現 卡上REST 燈恆亮 一接上12V又跳開ㄌ~_~不知由何查起 在看就文章看看前輩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CPU核心電壓正常嗎?

給你一個忠告...在這邊沒人願意講重複很多次的話,你必須
自己爬文看示範,基本功夫要先打好才有辦法"懂"主機板。
懂了之後才"有機會修".....

搞這玩意沒有興趣與持續性是搞不起來的,你如果只是玩票
根本沒興趣以為問問就會有答案然後換零件就修好這是不可
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有心再學~__~都準備考第2次電腦硬體維修ˊˋ 希望這是可以過ㄚ阿門_~_~
小蒂本身就是個人工作室 興趣修東修西的 修行動電話 電話總機 CCD 音響擴大機 ˊˋ
我連喇叭的納各模都自己在修了....
興趣咩一一但是個人經濟 不好 好友推薦上來 看ㄌ好友ㄌ 以前都借人帳號觀看現在當然自己有心學習自己開帳號
趴文
有些地方有紋可以看沒錯ㄚ 但是有限制阿....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這邊看帖,何來限制之有,板規有沒有看!這邊W大鎖的也只有寶藏區而已!
基本上在學習維修上,寶藏區的東西是幾乎沒有在看的!最重要的是基本觀念要懂!
電學的基礎打好,最重要!看大大您要考電腦硬裝,我想學科方面有很多電學方面的題目,多算算多學習,也可使自身功力增進。
a471大在10#也有說了,我也不再多說。

网友I:
很顯然這主機板還存在有短路的地方..尤其是PWM電路..

因為你說ATX12V-4pin不插就可以ON..

I/O晶片換過?...要注意喔!華碩的版I/O可能必須要用專用的型號..
晶片型號後分有-A的符號..

電容你換過了...希望你是用低ESR的產品,不是音響用的那種...

楼主:
回复 网友J:

請教 I/O 是否為PCIE 顯卡介面右邊那各IC編號532034
                                                                                  954123BFLF

网友:
回复 网友K:

圖中紅色圈起來的才是IO晶片,你指的綠色圈那顆是時脈產生晶片(時鐘晶片)。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很糟糕喔~~~連基本功夫都沒打好@@

I/O晶片是MB右下角那顆(華邦電)IC....

華碩字樣散熱片上方的是時脈產生晶片...不是I/O

那玩意也壞了?.....怎判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顯然這主機板還存在有短路的地方..尤其是PWM電路..

因為你說ATX12V-4pin不插就可以ON..

I/O晶片換過?...要注意喔!華碩的版I/O可能必須要用專用的型號..
晶片型號後分有-A的符號..

電容你換過了...希望你是用低E ...

說到IO...我今天才換一個...前幾天都拆到技嘉的IO來換居然都開不了機後來才發現有分廠牌..
我是在網路訂購一顆新的IO今天才更換上去的剛剛測試電腦完全正常
晚點我會作成維修實例放上來給大家分享(我有把維修流程都拍下了來)
回饋給這網站提供的大量資料讓我收藏n_034|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真糟糕一一 我手頭上梅同款IO 可更換_~_~測試
我以前只會更換電容 跟明顯MOS爆掉的 我頭腦不好一一不好一四
IO 該如何查有無損壞
PS 我手頭上未有能裡購買熱風槍_~_~
對IO 就無法拆卸ㄌˊ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糟糕一一 我手頭上梅同款IO 可更換_~_~測試
我以前只會更換電容 跟明顯MOS爆掉的 我頭腦不好一一不好一四
IO 該如何查有無損壞
PS 我手頭上未有能裡購買熱風槍_~_~
對IO 就無法拆卸ㄌˊˋ ...

您目前那塊連電都沒有.覺得您應該先從電源查起.
W大在站上有發表很多教學可以翻翻..以下是我自己的筆記..不過你最好是去翻翻看看.這些都是站內的資源~

Power:
只要這部份不正常,那故障的情形是五花八門,嚴重的話會燒主機板,
一般這個部份大多是電容爆開、MOSFET故障或電源管理晶片損壞等等。
ATX插座第14Pin綠色 PS-ON就是一個典型的關鍵測試點,
因為不管是怎麼開機,到最後就是拉下這支腳讓它變成低電位就對了,
若開機時此腳位不是低電位,那你就看它往那裡走,你就往那裡查就對了。

最好買個電容表.不然就全換上新電容~不過你還是先搞好 PS-ON.
MOS測量站內也有教學..請自己善用搜尋囉....
先試回想你做了什麼動作..之後變得愈來愈慘? 那裏有弄不對了?

不會修就..大拆~MOS跟電容都拆下來量.記得作圖作記號 或用拍照的方式~免得搞混.
站內也有教學你怎麼看零件..最好會看一點基礎點的規格書.免得有代用問題~
MOS沒熱風槍就用2支烙鐵吧..雖然我沒試過..不過站內也有圖文示範..

不放CPU沒過電..我還是覺得您要由電源查起..維修過程先不放CPU及電池.
這塊板如果沒修好..至少你也熟練了些電容及MOS的拆裝與測量了..
I/O先別那麼早判死刑~先查POWER吧...因為I/O不好找一樣的替換.

以上 如有誤 請先進們指教..謝謝..QQ"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過插上除錯卡  接上CPU 會閃依下 在跳掉
有短路 還未確定 CPU的供電 還沒正常 不要插上CPU 不然 ~掛囉你就 培大囉~....

楼主:
回复 网友M:

目前修復進度 達到開機不跑碼 REST 恆亮~_~_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大錒PSON 正常 開機後有回復低電壓 但是關機後有時會開不起
需觸動  目前我維修進度由不開機 變成過電 開機後便RES恆亮_~_~

网友:
回复 网友O:

大大您好,是不是要觸摸南橋旁的石英震盪器,才能夠觸發啟動?
您有沒有動到南橋的石英震盪器(指焊接)?有的話...大事不妙。很有可能會造成南橋內傷,也有可能是石英震盪器旁的諧振電容或石英震盪器故障。
若要施工,有很多注意事項,大大您可參考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316&extra=page%3D2
可以嘗試上CPU看看(心臟夠力的話),看觸發啟動後,能不能跑碼。

楼主:
回复 网友P:

對呀 是南橋旁的震盪晶體 獨立用絕緣物品戳悍點地方 開機TEST恆亮
看過你提供低網頁 我猜應該速震盪晶體掛ㄌㄧ一哀ˊˋ 越修越無力
都收不道廢板

网友:
技嘉的主板是cpu旁的mosfet(k3918)擊穿

之前有幫人修過技嘉lga775的主板是cpu旁的mosfet(k3918)擊穿,結果很不幸的連cpu也掛了,真慘!cpu後來我買中古的替它換上,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P5GL-MX  ASUS  MOS都完好的一一壞的我都更換過了 觸發 震盪器 的腳 過電REST恆亮 不跑碼

网友:
親愛的版主.您的心聲.我們聽到了.
對於您的問題.在這邊給您點建議..
沒有復位的維修.您必須考慮2個方向..
1.復位前的工作條件..這些條件沒準備好.當然沒復位.(多爬文.有資料查)
2.復位前的工作條件這些具備了.但是製造復位的電路本身異常.當然也無法復位.(這
需要下工夫了)
------------------------------------------------------------------------------------------------------
無復位(reset 燈 常亮).. 後續動作根本沒進行.當然不跑碼.

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回复 网友R:

目前修道可開機一樣不跑碼 REST恆亮ˊˋ 已排除之前狀況 需觸動震盪晶體才可開機

网友:
回覆1#目前修復進度 達到開機不跑碼 REST 恆亮~_~_

你4pin及12pin插座都有接上嗎?

20#大大所說短路解決了嗎?
4pin插上閃一下代表短路....拔除檢查圖片cpu正上方8顆MOS晶片及右邊4顆MOS晶片...用三用(數位)電錶...檢查D.G.S極.....排除後再插上4pin開機

楼主:
回复 网友S:

12V 4P 接上開機REST 恆亮 不跑碼
原始開機就斷現象排除ㄌ

网友:
回复 网友T:

真有耐心= = 一張板子狀況很多!
那你現在的情況就是 "過電不開機" , 其實我在想你是上哪顆CPU這張板子有支援?
如果有支援的話 REST常亮

請檢查CPU供電為多少? PG?

如上述OK? 檢查南北橋供電 是否正常? 如不知道如何判斷 可以量好拍照上來!

大致上這樣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