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510DZ1有無可替代的?

楼主(2009-10-23):
小弟手邊有顆SPS-350PS的電源供應器,該POWER故障症狀

是PS-ON、SB+5V皆有輸出電壓正常,但無法啟動POWER...

這顆POWER的PWM-IC是KA7500C...
(腳位好像跟7500B不同無法替代!?)

网友:
不知道a大看到的KA7500B跟KA7500C是哪裡不一樣
SG6510DZ1可以來申請德儀的tps3510樣品用用n_151|
機殼牌的舊產品用免錢的最讚了n_145|

101.75 KB, 下載次數: 54

73.57 KB, 下載次數: 56

267.83 KB, 下載次數: 71

506.58 KB, 下載次數: 62

楼主:
回复 网友A:

O~小龐大

過去W大示範文章中與電路圖中KA7500B的9、10是GND,
可是KA7500C看規格書...好像不是ㄝ@@

它們一樣嗎?

再來是故障點+5VSB、PS-ON有輸出,根據學習經驗是控制
電路出問題,然後這顆POWER的PS-ON與SG6540DZ1有關
,所以懷疑是它壞了導致POWER沒啟動..

网友:
恩....A大
我還是看不出來KA7500B跟KA7500C在規格書的腳位定義上有什麼不同n_146|
要說9、10是GND也可以
在規格書下方的應用裡,這2顆也的確是接GND來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在研究一下規格書...坦白講7500的我看不太懂..@@

如果我沒搞錯應該就是電源管經晶片6510出包才對,
要怎樣才能確認它功能正常?
打對地電阻?

网友:
6510只輸出邏輯訊號><,
要知道有沒有工作可能要示波器邏輯筆吧,我也不知道怎麼判斷好壞><
看那2個邏輯輸出好像是mos構造n_146| ,可是看P大的先前的MOS 場效應電晶體測量
這種的DS起始已經是導通狀態了>< ,這樣把3跟8當D極,2腳(GND)當S極打阻值好像不太有參考價值
5,6,7腳對2腳看規格書應該會有阻值但也不知道多少是正常><
1,8腳對2腳看規格書覺得應該是無窮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樣子,不如我用替換法將它換起來測試...

手邊有很多當時"不分區"時的PSU電路圖,就是沒收藏到這種
用6510的相關圖例...@@

网友:
KA7500C 可用 TL494CN 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你的指點...感恩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