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Power維修心得分享

楼主(2009-10-23):
一.        案例<一>:電容器惹的禍!

二.        廠牌/型號:R-H/WIN-350TS.

三.        故障情況:電腦開機後,運作一段時間後電腦在無預警情形下,自動重新開機。

四.        檢修過程:
       1.因電腦運作一段時間後才自動重新開機,所以應該是屬於輸出電源內夾雜有高頻訊號或輸出電
          壓不穩定所致,所以卸下電源供應器上蓋後,以檢視電容器是否有異常現象為主要標的。
       2.目視檢查:經清理電源供應器內部灰塵後,發現有三顆電容器頂部有明顯突起之現象,請參閱
          下列照片:
          圖<一>:近端電容為C19(1000u/10V),負責+5VDC輸出整流;中間較高的電容為
              C20(2200u/6.3V),負責+3.3VDC輸出整流。
       3.實際檢測:以示波器分別量測外觀突起之電容器C15、C19、C20的正極端,所得的波形圖
          下:
          圖<二>:C15(330u/16V),+12V端。(高頻信號的峰對峰值為750mV)
          圖<三>:C19(1000u/10V),+5V端。(高頻漣波的峰對峰值為320mV)
          圖<四>:C20(2200u/6.3V),+3.3V端。(注意高頻漣波的峰對峰值為260mV)
       4.零件更換後重新量測:
          圖<五>:C15(330u/16V),+12V端。(高頻漣波的峰對峰值由750mV降為240mV)
          圖<六>:C19(1000u/10V),+5V端。(高頻漣波的峰對峰值由320mV降為240mV)
          圖<七>:C20(2200u/6.3V),+3.3V端。(高頻漣波的峰對峰值由320mV降為200mV)

五.        電容器質變量測:
          代號        標示值        量測實際值        衰退率
          C15        330uF/16V        110uF        -66%
          C20        2200uF/6.3V        400uF        -78%
          C19        1000uF/10V        810uF        -19%

六.        檢修結果對照:
       1.C20在線路上擔任3.3V濾波的工作,以電容表進行實際容量量測時可以得知,該顆電容的容
          量從應有的2200uF衰減成只剩下400uF,衰減率為-78%。
       2.其他兩顆的衰減率各為 -66% 及 –19% ,請參考上表所示。
          經更換此3顆電容後,此部電源供應器接回電腦,並經一夜的燒機測試,已不會有無預警自動
          重開機的情形。

七.        心得分享:
       1.此部電腦雖然在型號及輸出容量標示上為350W的電源供應器,但在線路結構及所使用之零件
          規格上都顯得比較薄弱。
       2.一般電源供應器的輸出率波回路會設計成兩級式濾波,但此顆電源供應器只有一級式濾波,故
          當電容器一出現電容值衰退現象時,輸出的高頻連波就會相對增加。

八.        預告:目前手上正在維修一顆七盟 350W的電源供應器,該部電源供應器的故障情形是未開機
        前電源供應器內部會發出高頻音,其故障點不單單是輸出端濾波電容器的問題,為找出原因利
        用工作空檔,花了三天時間將PWM迴路給描繪了下來,並暫時以Visio畫出,將在下篇文章中再
        再與各位網友分享。

网友:
你的文章很精采!!~~~~~

看了你示波器的圖之後就瞭解Wish大說"撫平"意思了...

請問一級式濾波設計長怎樣子n_079|

网友A:
話說有大大知道....關於阿共牌電源

電源可以啟動會轉,但是+-12V.3.3V.+5都沒
輸出,3用電錶量=0 ~電容拆起來用電容錶量也沒
異樣~ 外觀也沒燒焦.背面也沒被擊穿.也補新錫上去
我猜應該是低壓部分壞了......到底是壞哪呢???

*5VSB和PN都有4.1V,交流電部分應該是正常

网友:
好專業呀 , 不像我只會修理不會教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話說有大大知道....關於阿共牌電源

電源可以啟動會轉,但是+-12V.3.3V.+5都沒
輸出,3用電錶量=0 ~電容拆起來用電容錶量也沒
異樣~ 外觀也沒燒焦.背面也沒被擊穿.也補新錫上去
我猜應該是低壓部分壞了......到底是壞 ...

大大 請參考一下,Wish大這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26&extra=page%3D1

5VSB跟12V等電路是分開的,建議您應該往上查電源,可以另外開一個主題討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謂一級濾波是指:經蕭基(或快速)二極體整流後,只並接一顆濾波電容即輸出到連接器。我說的二級濾波,正式的說法是”π型濾波”,其實是在一級濾波後面”再串聯一濾波線圈”後”再並接一顆濾波器”而已。您手上那顆阿共排電源供應器,為了省錢都把第二級的濾波給省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依您所提供的資訊,問題點應該是在 Stand By(即 +5VSB)電壓迴路的問題,因為您用三用表所量測到的直流平均值只有4.1V,已偏離正常值太多了。+5V容許的偏差率只有±5%(即 +4.75V~+5.25V),您那顆電源供應器已經偏離達 18%囉!所以您查修的重點似乎不應該放在±12V、±5V及+3.3V的迴路,而應該是在+5VSB的迴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我知道你說的意思了..

楼主:
不好意思.. 本人措詞不當~~
在此針對"黑心"二字作收回... 道歉!!

网友:
其實, 應是整個業界都變了吧.
你看看20-30年前的電視機, 有爆電容這個名詞嗎?很少聽到.
不過,現在知道可以用電容的壽命來"控制"產品的生命週期. 大家似乎都一致採用.

网友E:
因為時代不同了........大家要賺比較快的錢

我之前看認識的電器行老闆檢查冷氣,那台冷氣的散熱排
風扇轉速不正常,查著查著就剩下風扇馬達啟動電容範圍,
我隨口說出該不會是那玩意壞了吧?

老闆拆下測測哇咧...還真的咧...

然後老闆說以前這玩意用到報廢都不會掛的...

网友:
但是,說實在,有些日系老電容(>10年)雖然不爆,但嚴重漏液,導致裝置運作失常,這也是非換不可。

网友:
有沒有人願意開發「電容座」這樣的東西
這樣使用者就可以換電容像換電池一樣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時代不同了........大家要賺比較快的錢

我之前看認識的電器行老闆檢查冷氣,那台冷氣的散熱排
風扇轉速不正常,查著查著就剩下風扇馬達啟動電容範圍,
我隨口說出該不會是那玩意壞了吧?

老闆拆下測測哇咧...還真的咧 ...

你說的東西最常見的就是大同的分離式冷氣
他的4UF250V或是4UF400V最容易壞...常常都會只剩下1.5UF或2UF.....
再來就是為何室內送風不夠大..1UF這顆也常常只剩0.5UF....常見的也有2UF這顆常壞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感謝分享你的心得

网友(2010-01-07):
回复 网友G:

r大請問你
第一時間為什麼電腦會自動重開而你會往輸出供電去想?
如果是我,我會往主板去想(例如復位有問題導致)..
結果你是對的,而我可能走了冤枉路
而且還得開機一段時間後,它才會重開
我可能還會往中毒去檢測呢?

网友:
感謝分享你的心得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