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高壓電路MOS管燒毀不知怎樣配

楼主(2009-10-23):
我用samsung713n mon 關機時畫面和指示燈會熄 但背光不會熄 拆開機看見高壓電路底部有二顆MOS管 其中有一顆燒毀
因那個燒毀MOS管看不到編號 不知道怎樣換 想問各位有無SAMSUNG713N MOS管零件編號 或若看見MOS管相同顏色 形狀
腳位都一樣可以適合用嗎 謝謝各位

网友:
一般高壓電路一次側採推挽式驅動,所以會有成對的同規格mosfet,可以看看另顆未損壞的編號來購買/代用。

网友(2010-01-23):
SAMSUNG高壓電路MOS管
SAMSUNG高壓電路MOS管
SAMSUNG高壓電路MOS管
應該是SP8M3 ..  SP8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