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V-N55128DP顯卡故障(t垂直線條+破字)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24):
故障情況: DOS畫面可進,沒問題,圖形畫面會有垂直線條,無法進入WINDOWS如下圖一,二
圖一
圖二(在此當機)
用各位大大提供的MATS測試顯存軟體,顯示卡記憶體有錯誤(C47位置)如下圖

先查顯卡供電是否有問題,先測量MOS晶體腳位電壓,通常顯卡所使用電壓有1.5V/2.5V/3.3V/5V
上二張圖電壓還算正常值
這張圖電壓明顯偏高,更換後電壓回復正常值約5V左右,再次開機進入WINDOWS測試,圖一的畫面已無直線條,也可正常進入系統畫面,
但是問題又來了,一看到桌面畫面真吐血,整排線條(如下圖)而且不可更新解析度,一更新就當機(黑屏),相信用MATS軟體測試的問題
還沒解決,關機再查問題點
雖然猜測是顯卡記憶體的問題,但是MATS也無法定位是哪顆記憶體出了問題,若是要一顆一顆查將會耗費許多時間,所以先假設記憶體腳位有空焊或虛焊的可能,用熱風槍把每個記憶體腳位吹一遍後,再通電測試,(心跳一百,差點中風)哈哈走運了,桌面畫面漂亮極了!!(如下圖)
順便測試一下解析度也OK不會當機了,心想終於搞定了,再來就是燒機測試了,給他上個ONLINE GAME給他操一下吧!!進入遊戲畫面后心裏
爽歪歪,心情真是只有爽字能形容...........不過連續劇都是這樣演的....樂極生悲....

猛一看沒問題,但仔細一瞧,差點從3樓跳下去...遊戲中字體會會有破損情況..這下心裏OS把這張顯卡祖宗八代給幹佼一遍,不罵還好罵了
它老大給死當給我看,真他奶奶個熊....真是無言以對,,,只好抽根煙從頭把問題想一遍看看還有哪邊問題有所遺漏...第二根煙..想了想
會不會是驅動程式的問題,我記得我是用國際版NV的驅動(因為很方便支援很多NV牌晶片的驅動),所以只好乖乖的上原廠官網老實下載驅動來測試囉!!
安裝完原廠驅動再次進入遊戲畫面,賓果....字體不會破損了(如下圖)
接下來就是燒機測試了,玩了30分鐘一切正常,至此算是完修了!! 謝謝各位看官.耐心看完此劇.休息去了

网友:
很精采~~~

請問你的MATS軟體是我們這邊下的那個嗎?

要怎樣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TS是這邊大大提供的沒錯,挺實用的,要感謝熱心提的大大

至於用法,就是用DOS模式,直接執行就可以了.
因為解壓縮後會有6個執行檔,從MATSS,MATS4~8共6個檔案
這6個檔只是版本不同而已,跑出來的結果都一樣,我都是用最後一個檔mats8來跑,因為沒差
但是這mats祇是讀寫顯卡記憶體測試,所以跑出來的結果只能參考用而已,
並不能確認是記憶體損壞還是GPU損壞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jesse888大您精彩的維修實例。
jesse888大您有些文章好像要再編輯一次好了。圖片可插入到文章內,可以讓整體文章更加生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喔!! 發個力力落落的文
我的本意也是想圖文並茂的寫,可是不知怎麼搞的,每次插圖有時正常有時就會像現在你所看到的圖都跑到底下去了,到現在我還不知如何解決,不知是IE有問題還是我本人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jesse888大您好,小弟我這邊說一下怎樣操作好了,一些文字說明在圖片上已經有囉!
按圖索驥,即可快速上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報告S大在您諄諄教誨下,在下修改完成,看一下舒服多了!!
謝謝囉!!

网友:
帥唷~ 修的很漂亮唷!
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會啦! 大家互相幫忙!大大您改完文章後,整體感覺很「水」喔!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這問題我也常常遇到
有機會修到客戶的顯卡再多拍幾張照片來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唷....那我去爬文找找...我好像沒這軟體..

只有針對ATI的..

网友:
 好棒的實例分享,顯卡目前也是僅止於換換電容,看到有線條的,畫面破損的都只能望卡興嘆,最後只能淪為回收品...
下次再來"黑白舞"看看,多謝分享,很詳細喔~

网友:
很精彩的維修文,偶竟然漏掉,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
很好的範例啊.....謝謝j大.

巧的是, 我手上有一片同型號的卡, 連症狀都很類似, 但虛焊的可能是GPU本體(因為壓個幾次就正常)....
沒機絲可處理, 只好放給他爛.....

网友:
很好的實例,謝謝
你在量MOS晶體腳位電壓時,你電表的黑色碳棒是量哪邊

楼主:
回复 网友G:

黑棒接地,紅棒接你想要量測的點囉!!

网友:
不好意思,j大
黑棒接地是要接哪邊(我還是個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H:

顯示卡電路板的地(GND).....就是擋板或者DVI、DSUB接頭的

兩顆固定用的焊點.....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缺MATS 找不到下載點ˊˋ  手上2片NVIDIA跟2片ATI 9550

网友(2009-12-07):
喔~~~這個很常見的顯示卡問題

以後就是照辦煮飯了

感謝J大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