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9570GE診斷卡跑0D的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24):
這片華碩的顯卡真的把我搞到吐血!!晶片也是NV牌的
故障狀況: 不穩定的不顯示(時間不定)診斷卡跑到0D就停住畫面一片黑,就算正常開機也無法進入WINDOWS,也會有垂直線條出現(如圖一)

圖一

圖一

維修步驟:1. 一樣先測各點電壓是否不正常,結果還是MOS損壞電壓偏高約6.8V左右,更換後電壓全正常,
                   但故障依舊還是會卡0D
        2. 用MATS看看記憶體是否讀取正常,結果有讀取錯誤的位址(C41),如圖二,說明一下圖中有C40-C47
            是我將記憶體短路來定位哪顆記憶體出了問題,(如下圖)圈圈中的地方

圖二

圖二

圖三

圖三

          3.還是一樣猜測記憶體腳位有空焊或虛焊的可能,用熱風槍把每個記憶體腳位吹一遍,記憶體上方要施加一點
             壓力,比較能確保加焊確實,結果故障依舊依然卡0D, 問題來了:用MATS雖然能測試記憶體讀寫問題,但是信
             號一邊是記憶體顆粒,另一邊卻是直接到GPU,所以說主芯片的損壞也有可能,所以也不用也不能貿然斷定是
             記憶體的問題,更別說直接換了記憶體.
        4.為了不要把顯卡搞死,所以不把記憶體給換了,懷疑GPU也有空焊或虛焊的可能,所以還是一樣用熱風槍將
           GPU加焊 因為晶片與版子有一點空隙所以上一點加焊劑(免洗的那一種),溫度給它開到420度左右,晶片上
            方施加壓力,風嘴往 縫隙裏吹,不要吹太久約10秒左右,晶片四方都要吹,之後給晶片冷卻一下
         5.上機通電測試,呵呵不卡0D了,看到WINDOWS畫面也沒垂直線條,進入桌面後,畫面美極了(見下圖),
           不過還是擔心問題重現,所以關機拔起顯卡,再插回測試看看,還是順利開機進入系統畫面,
           接下來還是做燒機測試進入ONLINE GAME,練個功休息一下,半小時依然順暢,至此算是完修了
               謝謝各位收看!!

圖四

圖四

圖五

圖五

网友:
感謝你的示範.......

請問一下jesse888大.....如果是BGA封裝的記憶體顆粒該怎麼處理?

一樣從縫隙灌入助焊劑然後從四邊吹熱風補強嗎n_07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A471大:
  我所用的方式是死馬當活馬醫的方式,因為正當的方式是應該整個重新回焊GPU才對,
可是一台BGA返修台很貴,我也買不起,所以只好善用手邊有的工具去做而已,在加一點運氣
,而你所說的BGA封裝應該也可以試試看,因為我沒弄過封裝記憶體,這點比較抱歉,
之前我也用此法去修CPU座的虛悍問題,應該是運氣好,也OK了!

所以我也只能祝你好運囉!!

网友:
可先量GPU對地阻值,加焊GPU,有反修的可能,最好GPU重新植珠重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想在座的各位應該也沒幾個有本事買BGA相關設備...

Q7979大~

可否說明的詳細點GPU該怎麼打對地電阻?

我沒操作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會不會是從周遭及背面A/D線的濾波電容來量對地阻值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在座的各位應該也沒幾個有本事買BGA相關設備...

Q7979大~

可否說明的詳細點GPU該怎麼打對地電阻?

我沒操作過..

在加焊GPU前可先量其值,與加焊值是否一樣,方法很多種,一般簡單的用數字三用表打二極管檔,紅筆接地,黑筆量GPU供電電感,其值很低

网友F:
又學到幾昭了....我手邊有2塊PCI-E的顯卡..不過..因為沒有PCI-E的主機板
所以先擺在一旁...等我有空有板子再做實例教學

另外..我聽周圍的高手朋友說過BGA封裝虛焊可放5個10元銅板直接對銅板加溫
技術要好一點慢慢的把溫度往下移直接對BGA加熱..約2到3分鐘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不過我沒這樣玩過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機會我在實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加焊GPU前可先量其值,與加焊值是否一樣,方法很多種,一般簡單的用數字三用表打二極管檔,紅筆接地,黑筆量GPU供電電感,其值很低

反修台工廠級的很貴,對岸有開發很多種廠牌屬個人工作室級的幾萬快就有,台灣有人拿 ...

沒有一定數量者大概不會去買BGA返修台...不知道wish大有沒有這裝備..

OK~我知道了.....黑筆測電感紅筆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學到幾昭了....我手邊有2塊PCI-E的顯卡..不過..因為沒有PCI-E的主機板
所以先擺在一旁...等我有空有板子再做實例教學

另外..我聽周圍的高手朋友說過BGA封裝虛焊可放5個10元銅板直接對銅板加溫
技術要好一點慢慢的 ...

等你報告唷..

网友:
其實GPU的對地阻抗,小弟推測就是AGP、PCI-E槽上的AD總線..

一般對地阻抗不要太過大(開路),或太小(短路),請看推理圖,有錯

歡迎高手來指教,3Q先...

以下是以一般阻值卡比對來推測..

下排各個不同點,上排是往GPU的總線..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playx大您的精采示範。
量金手指的AD線,這樣也是更方便的方法,跟打南北橋的對地阻值是差不多。也更容易抓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 是這樣做 助焊濟...面積小成功力 應該比較高吧 ~

~但是 我今天貼紙忘了絲 導致一顆加熱 不小心 家狗丙(連錫囉)
手邊沒有0.5的球 用0.6的大大顆 所以放著 等我的0.5回台灣~~...............

手工排..鋼網對岸賣8元 球0.6的太大顆 放棄..

手工排..鋼網對岸賣8元 球0.6的太大顆 放棄..

网友:
感謝以上的老大示範....

哇靠~植錫手工排.....變成手工藝了n_094|

對地組我有概念了,感謝示範...

网友(2009-12-15):
感謝以上的老大示範....

网友(2010-11-23):
請問jesse888大
您有提到"將記憶體短路來定位哪顆記憶體出了問題"
請問該如何短路???勞煩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