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烙鐵拆mos?

楼主(2009-10-24):
請問各位大提供一下經驗,如何用烙鐵拆下mos,我每次拆下來不是主機板上的銅箔被我搞到壞就是mos的2隻腳弄壞

网友:
我也是一直試不出來....
最後花一千元買熱風槍來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吸錫槍把 G S 兩隻小腳先清掉錫, 然後可以的話再加溫將腳撬起與電路脫焊 G S 兩腳, 最後用烙鐵斜面與 D 腳散熱片加溫, 烙鐵斜面接觸增大加熱面積, 讓 D 腳的錫熔化, 可以用尖嘴鉗一手協助夾起 MOS. 用烙鐵加溫推的話, 又怕滑到別處電路又焊在一起!

可以找廢板試一下! 順便拆一些零件下來備用.
(PS: 溫度太高也是很容易把 MOS 腳焊崩掉, 要多練習幾下!)

网友:
用2知烙鐵.先把3隻小腳上錫,要能3隻腳都上滿
接下來.mos-FET:大腳PIN也上錫
兩邊同時加溫(一隻烙鐵在上.一隻絡鐵在下)..等.一段時間
(用烙鐵稍為移動主體.可移動時即可以除mos-FET)
個人經驗之談

楼主:
嗯,我拿廢版來練習...........之後銅箔都......
已經買了一支1000多元的熱風槍來玩囉

网友:
兩隻烙鐵配合比較好,同時加熱,直到可以輕鬆帶動整顆MOS,就可以卸下來了。
HappyMaChi大說的方法要有點技巧,要不然真的很容易把MOS的腳給弄崩了。

网友(2009-11-23):
我也是最後直接殺到電子街買一隻熱風槍回來用...
熱風槍外型像吹風機~~真怕家人拿來吹頭髮...XD

网友:
我也是跟板大一樣~用雙槍來拆~還不錯用喔~~

网友:
用熱風槍的確不錯用

我還是用土方法繼續試試看好了

网友:
想問各位若換N+PMOS管八腳,應怎樣用烙鐵拆和裝,因這個零件太細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樣也是兩支烙鐵就可發功了!
將每邊四支腳都上錫,大坨一些,將四支腳都包覆起來,然後兩支烙鐵用側邊同時加熱兩側,就可輕鬆帶下來了!
焊接回去,必須將原本焊接位置的錫清乾淨,銅箔上的錫不要太厚,先分別將對腳(例如1、5腳,先焊接固定),避免讓它「趴趴造」,接著定位後,慢慢一隻隻腳上錫焊接起來,就可完工了,並不難!

网友:
謝謝你
若我得一枝烙鐵怎麼辦?焊回個新零件那隻腳時,怎樣不會和隔離隻腳之石焊埋一齊?

网友:
如果你確定該MOSFET已經損壞,那先把那兩支腳先剪斷,用一支烙鐵拆焊,這樣比較快也比較不會損壞電路板。
如果不確定該MOSFET損壞,那只好用樓上朋友們的方法了。

网友(2009-12-23):
收到~~我上星期用一支拆了@一兩各小時...下此改用兩支@@在不行去買熱風槍..

网友:
如果那個MOSFET確定是損壞的

我可不可以不要拆下它

直接焊上一顆一樣的黏在它上面可以嗎?

電容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呢?

因為我覺得拆下來比焊上去難的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並不行的!損毀的零件會影響電路的運作喔!
學長您想想,假設一顆MOS短路損毀了,那它視同一條導線跨在電路上,那您將好的MOS焊上去,那短路狀況仍然存在,變成還是同樣狀況。又假設一顆漏電損毀的電容,您在並一顆新的電容(電容是用來充放電儲能的),把它想像成一隻水桶,本來破洞漏水了,雖然拿了一隻好的水桶,在旁邊,漏水的狀況仍然存在囉!
在維修過程中,當有問題的元件,當然要將它移除(排除),那問題才能夠解決。

网友:
對於拆焊SMD零件一點心得

看到很多新手(包括我)對於拆焊SMD零件傷腦筋的情況,跟我當初開始解焊零件一樣慘
經過一段時日後(分屍了10幾片主機板後)提供新手一點心得,大家交流一下

情況一:如果只是衝動想搞定1-2片,自己電腦上掛掉的組件的話
  建議:買兩支烙鐵30W+60W的以及不同的烙鐵頭,例如:一字型,刀型的約3種來面對不同的零件替換使用,手法就跟樓上一些大大提供的做法,
          應該就可以順利又漂亮的解焊了(重點是摳摳不用多,超級省錢做法)
          外加不斷練習後,九陽神功終有一天練成啦!

情況二:真的想學維修或想以此為志的,或是修東西有超濃厚興趣,就算歷經失敗數十次還樂在其中的怪胎(包括我...ㄎㄎ)
  建議:初期買支熱風槍,不用很貴的先當練習用,再找個任何可以當預熱台的電器可以加溫到100-150度的
       (例如:小烤箱-或是老媽沒在用拿來物進其用吧!),電路板在100-150度的預熱5-10分鐘下,熱風槍最高只需要350度
       30秒內就可將例如MOSFET解焊下來了,其他的貼片小零件更不用說了
       前提是把熱風槍固定好,雙手空下來拿個鑷子,輕輕鬆鬆就可以取下零件了,電路板就不會像給炸彈轟炸過那麼慘了
       甚至南北橋,CPU座也可以很輕鬆解焊喔!!
       (也不會太花錢,應該不至於給老婆,女友,媽媽,罰跪的疑慮)

以上純屬個人心得,就算有高檔設備,勤加練習還是基本入門+經驗累積的不二法門

网友:
提供一點小意見
熱風槍不要為了省一點錢˙去買工業用的 工業用的通常溫度不是很準 很容易吹壞東西 不太好控制

网友(2010-02-28):
小弟也是採用兩支烙鐵
一隻用刀型頭(可同時加溫兩腳)
另一隻就隨意囉~
記得三點先點一些焊錫,很容易就可以把MOS拿下
當然有熱風槍的話會方便許多

网友:
買一台自動SMT吹風機..南北橋ㄝ可以用..

自動SMT吹風機..SMT.IC.南北橋都可以...不傷機板表面..從事這行業

网友:
用拆焊台热风枪吹下来.

网友(2011-02-18):
買一支100w的電銲槍
之前把2顆20A的繼電器並聯使用
用30W小烙鐵焊不起來
後來買了大瓦數電銲槍就解決了
方法是先按加熱
但不要接觸MOS
加熱辦分鐘讓銲槍頭很燙才動手去拆
如果MOS有裝散熱片
記得先跟散熱片分開才好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