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V600-X主機板自我檢測IO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24):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12V 竟然高達16.32V.... ,謝謝S大無私分享維修經驗.

也證明8712有監控電壓,溫度跟風扇轉速...

网友A:
我也想買台熱風槍了....因為沒這玩意和廢人一樣...

只能抓故障而無法排除........

shunxing你熱風槍什麼廠牌型號花多少兩銀子?

還有根據我所學到的...你IO拆下後用烙鐵去"回回"..

整理一下焊點再裝回晶片,不用壓...錫融了自然就焊住了..

多找幾片板來練練槍法....應該就很熟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買台熱風槍了....因為沒這玩意和廢人一樣...

只能抓故障而無法排除........

shunxing你熱風槍什麼廠牌型號花多少兩銀子?

還有根據我所學到的...你IO拆下後用烙鐵去"回回"..

整理一下焊點再裝回晶片,不用壓. ...

這台型號很清楚了.......照片都秀出來了..露X找一下就有了n_067|
保證你買的起的平價熱風槍n_034|
不過..那些鋼板跟錫球買一買加起來比這台還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根據我所學到的...你IO拆下後用烙鐵去"回回"..

整理一下焊點再裝回晶片,不用壓...錫融了自然就焊住了..

多找幾片板來練練槍法....應該就很熟練了

你說的不用壓...保證虛焊n_018| ....尤其是在用熱風槍焊回
必須先固定2隻腳.對角固定..在下去烘它不然...IC會亂跑n_041|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型號很清楚了.......照片都秀出來了..露X找一下就有了n_067|
保證你買的起的平價熱風槍n_034|
不過..那些鋼板跟錫球買一買加起來比這台還貴.... ...

嗯~我有去看的確"負擔的起"...:on_1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說的不用壓...保證虛焊n_018| ....尤其是在用熱風槍焊回
必須先固定2隻腳.對角固定..在下去烘它不然...IC會亂跑n_041|

IC亂跑會不會是風開太強?

我看對岸的視訊他都沒壓ㄝ...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亂跑會不會是風開太強?

我看對岸的視訊他都沒壓ㄝ..." />

會亂跑不是風槍開太強..而是錫還沒熔之前IC會卡到缝熔了之後
就會亂跑.....

网友:
會亂跑沒關係啦!
再把IO給它橋回來,
一來可確定錫是否完全溶化了,
二來可以對的更準!!!

若無法確保錫已全溶,
我覺得還是用"拖焊"比較保險,
比較不易造成虛焊,
只是事後要仔細檢查針腳有無"短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樣阿....

网友:
好工夫,再接再厲的好精神,謝謝分享。

网友:
大大的教學相當仔細

小弟我真感謝您^^

网友:
共拆了5次IC焊了5次IC
配服你的耐心

网友(2011-06-07):
太強了...i/o 原來都有專用的

网友:
一共拆了5次IC焊了5次IC
再接再厲的好精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我常常使用下圖這套軟體在查看電腦的電壓與溫度跟風扇轉速
這套軟體還有這個功能阿.偷學起來了n_116|

楼主:
....又有人把一年半前的文章給翻了出來了阿...

网友:
用熱風槍拆I /O
共拆了5次IC焊了5次IC!
真是配服你的耐心毅力。
現在知道.i/o 原來都有專用的
重點是8712有監控電壓,溫度跟風扇轉速...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