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21 無電源反應(圖)

楼主(2009-10-25):
通電後都無動作也沒亮電源燈

有測量到那黃色的變壓器輸入端還有DC電壓

輸出端就沒了

那是什麼地方壞掉??

會是線圈嗎

請各位高手指點

网友:
您通電的時候量一下它那裡有一顆大的電容是倒下來的,看有沒有150V,如果有的話再往後查他進去的電源路線,他會有一顆8隻腳的啟動IC,那顆IC是啟動基本電源的,您的基本電源都沒有啟動所以它的電源燈不會亮,更不可能啟動A/D板,因為A/D板是吃5V的電壓,旁邊的高壓才是吃16~19V的電壓,那顆IC您查一下電路圖,看進去的腳位ㄅ,對了它旁邊的散熱片上面的場效晶體量一下,它如果也壞掉那已是無法啟動基本電壓喔!!您要IC跟場效一起查比較保險,那旁邊的電容查一下ㄅ,:)
(IC、場效晶體、電容)這3個先查,有可能是您的電容質不足無法啟動IC,您看一下小顆的電容ㄅ,應該是10UF的或只47UF的,因為您的圖沒辦法放大所以嚕!!還有如果場效掛了他也是沒辦法啟動喔!!

您現在量到的那個位置就是要啟動IC的電路他有經過光耦合,還有快速二極體,和場效,您對照看一下ㄅ,如果有錯請見諒,因為我現在是靠記憶跟您講的,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您那個IC我沒記錯的話看是不是6841,如果是的話那這邊有它的線路您可以看一下:loveliness:
這樣您應該就知道我說的幾個零件的關連性了,您參考看看ㄅ!!不知道的話在傳圖上來,看有沒有背後的圖也照一下ㄅ謝謝!!

358.62 KB, 下載次數: 184

6841線路圖

网友:
說明的很詳細!
零件可參考這裡: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gsc6766
感謝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謝您的說明

我先查查看

如不行的話再拍放大的圖

那個6841知道要去哪買嗎

找了很多都沒有那顆

因為還沒測那個IC之前就想說會不會是那個IC有問題

想直接換掉

但是一直都買不到....

网友:
一般一次側無工作,可以先檢查PWM IC電源輸入腳位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剛發現~6841

的電源輸入腳位無電壓輸入

在這之前經過一個電阻還有電壓

經過後就沒了

网友C:
一般是穩壓用的齊納故障,或是IC內有短路現象,可以用三用電表在關電下測試IC的VCC與GND有無低阻抗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穩壓用的齊納故障,或是IC內有短路現象,可以用三用電表在關電下測試IC的VCC與GND有無低阻抗現象。

剛測了一下發現~vcc和gnd有低阻抗的現象

那就是ic內部短路掛了嗎?

网友:
如果正常的測試不會如此,表示該IC已經故障。

网友D:
抱歉,小疑問請教狼大,
關於"三用電表在關電下測試IC的VCC與GND有無低阻抗現象"
請教測量方式是???
1.直接測量IC上的VCC及GND腳位間的阻抗???
2.分別測量IC上VCC及GND腳位的對地阻抗???

网友:
大大您測的問題其實現在有已經很明顯了,是那顆啟動的壞掉了,您把那顆ic換掉就好了,跟版主說的是一樣的 ,還有它旁邊的100uf的電容值測一下喔!!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小疑問請教狼大,
關於"三用電表在關電下測試IC的VCC與GND有無低阻抗現象"
請教測量方式是???
1.直接測量IC上的VCC及GND腳位間的阻抗???
2.分別測量IC上VCC及GND腳位的對地阻抗??? ...

我也想問這個問題:)

网友C:
測量IC的GND與VCC兩腳間阻抗,另外若是PWM IC,也可以測試OUTPUT與VCC及GND間的阻抗,紅黑棒互換各測一次,若是有阻值異常低下(僅數歐姆)表示可能有異常(可與正常IC比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測量IC的GND與VCC兩腳間阻抗,另外若是PWM IC,也可以測試OUTPUT與VCC及GND間的阻抗,紅黑棒互換各測一次,若是有阻值異常低下(僅數歐姆)表示可能有異常(可與正常IC比對)。 ...

感謝狼大指點.

网友:
感謝你提供的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