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技嘉的K8NF-9的SATS都讀不到硬碟(已經解決了)

楼主(2009-10-25):
請問一下我這邊有一塊板子是技嘉的K8NF-9,它都偵測不到SATA的硬碟,硬碟有換過新的,還是一樣,請問我該從哪邊抓起,還有SATA的電源腳位是哪隻腳ㄚ?
其餘的IDE都正常,就只有SATA的不會讀,我有灌主機板要讀SATA的程式,但是在基本的BIOS就看不到硬碟了,也偵測不到,所以請教各位大大一下謝謝!!
還有請問一下在他旁邊的3055LD是供應哪個的電源阿!!因為我量它就只有3.多V,1.多V,我查一下它的圖好像只是晶體,可是電壓又好像不對,它的旁邊的那顆電容的+有跟這顆晶體連接,其餘旁邊就沒有了 所以嚕我拆下來量了一下好像有點怪怪的但是不確定,我沒有另一顆好的可以檢測,所以請教各位大大一下,謝謝!!
不好意思才剛開始學修主機板,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主板

主板

USB位子

USB位子

IDE位子

IDE位子

SATA位子

SATA位子

网友:
這片主機板不支援sata II,不知樓主有沒有檢查過硬碟JUMP....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電路,我有設定過BIOS也有安裝驅動程式了,可是它也是偵測不到硬碟,燦坤的人說這塊主機板壞掉,所以嚕!!想拿來練習,看能不能修起來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硬碟JUMP有跳正確就不好玩了,只能往NF4供電跟有無虛焊查起...至少IDE還可以用.

网友:
SATA介面是不需要調jumper的,可以先檢查下圖綠色圈起來的濾波電容是否有短路或阻值偏低的狀況,若沒有問題,因為SATA介面是直接由整合橋nForce 4直接控制的,那就有可能是橋有問題,也就是playx大所說的狀況。

网友:
大大您好
1.你先把主機板上SATA接觸面看是否有氧化清潔一下
2.在去官網下載BIOS更新試看看
3.SATA排線也換一下

网友:
我朋友也有一塊相同板子,也是SATA 讀不到(開機30次讀到一次)   IDE 都正常,搞了好幾天都弄不好
想要換主機板時,就突然好了,也用了幾個月了

我認為應該是  s10274chen 大跟 playX說的  虛焊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SATA介面是不需要調jumper的------ 不一定喔,詳情請看....

http://www.synnex.com.tw/asp/fae ... o=17845&vendor=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推測點你參考看看 檢修我圈起來的地方 有無異常@@ 我修過 一片
你先檢查MOS3055 那顆 跟旁邊電容  電容底部有凸起 請先更換 因為它掛點ㄌ
MOS 要側 我部會測 不過當時我是更換醫科後 SATS2 可裝硬碟
該型號主機板 裝SATA2 硬碟要有驅動才可安裝OS XD 建議 別刷到測試版的BIOS 不穩定一一

网友:
大家都別吵~由我來說

SATA介面要不要跳jumper?.....這句話"一半一半..50/50"

1.SATA介面在使用上要先確認該功能由誰提供..(韌體的設定)

由南橋晶片、獨立控制晶片提供的要先檢查BIOS相關功能設定是否正確
(比方說SATA的運作模式IDE/RAID及相關功能組態),再來看看主機板
手冊有無硬體設定上的jumper要設定(例如有的MB提供獨立晶片功能關
閉的jumper)...

2.確認SATA介面硬碟機運作規範和控制器支援的種類...

SATA控制介面有分1.0/1.5/2.0...

硬碟機則分為1.0/2.0

如果你的主機板屬早期剛開始支援SATA的款式,它可能採用額外的獨立晶片亦
或是南橋提供的功能(PORT數約2個),屬1.0/1.5的標準...當你要安裝現在
比較新的SATA2.0規範硬碟時請將硬碟機上頭的jumper設定在1.0的位置,否
則可能會偵測不到HD存在..

3.SATA排線別過度彎折....很可能會內斷線...這玩意不便宜ㄚn_106|

只要你把這些使用操作上的細節掌握住了,那就是主機板有問題....例如晶片組

虛焊(我也有一張連開機都不正常)或者SATA相關線路元器件故障....如果那些小

SMD電容都沒問題那就是晶片組虛焊/SATA功能故障導致了....

如果是虛焊你可以按著SATA線路出來的晶片部分看可不可以被偵測到...

按著那範圍~RESET...看POST有無偵測出安裝在該介面上的HD相關資訊..

SATA腳位定義請爬文...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playx大及a471大兩位前輩幫小弟我指正,猶如當頭棒喝!
小弟我印象中SATA硬碟是不用調jumper,以為都不用調jumper,原來有些情況下也還是要調jumper。這邊小弟我又多了解一些資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所以才講你們說的是50~50麻....一半對一半錯

這是在目前有SATA1.0/1.5控制器的情況下才有這種情況,
如果是在SATA2.0控制器的環境下那就不需要設jumper了..

我個人也很納悶為什麼硬碟機控制器(就是大家說的背面PCB)
為啥不能辨識SATA控制器的標準呢?這樣就真的毋須設定了..

以上情況請大家要注意免的鬧笑話,如果排除上述問題才是硬體
真的有問題,再來深入檢查啦..

网友:
我有說錯嗎? ,可能是我個人組機習慣會去注意..

http://www.hkitn.com/print.php/1256

网友:
P大說的沒錯100%是對的...
不過這是針對技嘉與第3品牌的主機板才有這明顯狀況
其主要是BIOS與主機板晶片無法自動對應與偵測(有時還會有誤動作出現)

其實在華碩主機板幾乎沒有這問題...
常用華碩主機板裝SATA硬碟的人是不太會遇到這種狀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印象中這片板子不吃SATA2,還有燦X的工作人員說的話都別信都是請工讀生也沒有職業訓練所以很沒有水準...我曾經就是站在櫃檯裡面當詐騙集團的槍手ˊˋ

反到問題我比較頃向BIOS設定,請選擇P-ATA+S-ATA.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主機板因為南橋晶片温度會過高,當初設計時沒加風扇,
(造成晶片故障或虛焊),所以用久之後會有抓不到sata硬碟,
或是抓不到記憶體,或是不開機的情形,你可以拆下散熱片就
會發現整個晶片附近都是咖啡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錯!~G牌K8開頭的NF-4晶片系列主機板似乎都只有
散熱片,沒散熱溫度超高的....晶片四周的PCB都烤黃了..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我這2天在忙所以都沒上來抱歉!!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我大約知道了我先試試看有無空焊,和檢查一下那些電阻值看看,結果我在po上來看一下謝謝!!

楼主:
我把散熱片拆下來看了一下,發覺裡面那些有些空焊,我重新焊了但是.......還是一樣ㄋ,我想是那顆晶片的關西ㄅ,那有的買嗎??還能救嗎??

网友:
重新焊了 ~~你焊 電容阿 ~...
晶片 是BGA的 空焊的話~看不出來阿 ~...要押押 不然 ~就要特殊的東西阿 ~
................
那有的買嗎--可以阿~但是還是不要買 ~因為 BGA沒那樣簡單可以讓你做的.

网友:
晶片組虛焊你上電測試時..用手按壓晶片四周看有無偵測到SATA裝置的情況..

若有就代表確定晶片虛焊....

如果是SATA介面電路....應該沒啥搞頭,因為都直通晶片組去,

路徑上的元器件正常那就盡義務了..

楼主:
我BAG的那個我沒有焊,只是他旁邊的電容電阻我都焊過,
還有我測了一下就是我按壓她,她也不理我
我想用熱風槍去給她加熱,可是我不知道它可以耐壓到幾度ㄋ,會不會就這樣不起床了!!:Q :Q :Q :Q :Q 如果用熱風槍拆下來他她這個晶片會不會掛掉ㄋ,還能用嗎??

网友:
熱風槍去給她加熱-----你還是別用吧 ~除非你準備 把這張板稿廢...
把SATA 功能關掉.. 勉強用吧 ~
先去練習 拿不要的板子 練習拆.....
BGA 對岸有用風槍做好的 但是機率 很低...............................
如果是無鉛的 板子 更難弄~...風槍應該沒機會.

如果用熱風槍拆下來他她這個晶片會不會掛掉ㄋ,還能用嗎
看技術吧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幫忙,我用熱風槍給它 :lol :lol 結果他好了ㄟ,真的是空焊,改天要買壹台紅外線的來拆,ㄏㄏㄏ真是撿到,非常感謝各位大大喔!!!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恭喜你完修了,可以的話你把 敘述修改一下 整理一下文章.

我幫你轉到實例區去,這樣幫忙你的大大們就很高興嚕︿︿~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好ㄚ版主我找個時間整理一下ㄅ,謝謝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