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8IPE100-G 維修實例分享

楼主(2009-10-25):
不開機 未使用除錯卡狀態下 檢測 所更換的電容處 異常底部 凸起 更換新品後 刷BIOS 更新至F6 穩定開機 安裝XP LINUX
跑3DMARK 05 正常 熱機48小時無當機 異常現象 成功^^~
未8IPE1000-G

网友A:
技嘉 好像還有過保 免費的電容 更換. ...................想省錢的話 可以先拿去技嘉 給它換電容~..
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 好像還有過保 免費的電容 更換. ...................想省錢的話 可以先拿去技嘉 給它換電容~..
CC

只是"技嘉"每次都會說:"只負責更換,不測試喔!!!"
ㄟ..
"它"還真得沒測ㄟ..
寄回來時,478風扇腳架居然不見了!!!
不唬你! 誇張吧!!!

网友:
很像是給新進菜鳥練習焊接技巧的"服務"....

還不如自己動手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