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K8V-X 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25):
過電 開機無畫面 風扇會轉 拆下CPU後 使用電子接點復活劑 噴ㄌCPU腳座 後使用吹風機@@ 吹圖下的鐵片的地方
各位看到是我拍照的畫面 不是作業的狀態
 我是由下往上吹的圖面那邊面市往下的 由下往上吹
冷卻後 可正常開機 安裝OS 推測 CPU腳座 假悍@@ 爬文修好的哈哈好爽喔~~_~~
感謝

网友:
利害喔

請問是噴 CPU腳座的哪兒呢?  方便拍一張嗎

這塊主機板 我也有一片   雖然沒有壞    但學起來用

吹風機  有一般的   跟有負離子的      都可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點復活劑 噴在CPU腳做所有的孔@@應該噴擠下 搖混依下讓底部都有復活劑流過
再用一班吹風機 俺適用達欣牌 TS-1280 圖我在補上 @@要晚點 正在搞P4M-RS350-L

网友:
不知道這是CPU座養化接觸不良還是虛焊..

网友(2009-12-27):
我覺是原廠虛焊了吧!加上cpu散熱扣具又有點緊及cpu使用時的高熱,導致脫焊!?

因為我手邊也有一片,當初幫家人組裝的,在使用不到2星期,就開始出現當機的情形,且一直出現藍底白字,連搞3、4天都無解,經送修回原廠得到的答案居然是………"可正常使用,無故障現象",就又送回來了。真是爛的 "石頭店"ㄚ,
回來後還是一樣不定時 發作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