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GX-MX主機板狀況百出的維修方式

楼主(2009-10-2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塊

情況是插上 好的DDR 的記憶體 -----> 不能開機 或藍底白字

改插 PC 133 的記憶體----->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塊

情況是插上 好的DDR 的記憶體 -----> 不能開機 或藍底白字

改插 PC 133 的記憶體----->使用正常

那就把圖2的9915跟RT9173A換了吧

你可以用電表量圖2右手邊的9915右邊的接腳(正常)電壓因該在4.XV左右

网友:
我手上也有張同晶片但是不同廠牌的板...

同樣擋C1...

經檢測顯示VDD、參考電壓都不正常...

翻了資料懂了...但是該板的記憶體供電電路跟書上說的"單MOSFET+RT9173"的
範例電路不同,那顆MOSFET變成一顆NPN電晶體..

還沒搞懂它的供電電路..

网友B(2009-12-31):
我也有一片和你一樣的
但我的不管是用DDR或是PC-133的RAM
它都是一開機就嗶~~~嗶~~~不停...
我學大大去量了9915,結果二個都是只有3.7V
請問這樣的9915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片和你一樣的
但我的不管是用DDR或是PC-133的RAM
它都是一開機就嗶~~~嗶~~~不停...
我學大大去量了9915,結果二個都是只有3.7V
請問這樣的9915正常嗎? ...

你要先測量記憶體的供電電壓~~~~
第幾隻腳位我忘了~~~~版上有人有放測量點可以看
我都是用打值卡量的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卡在C1,我量了圖2左邊那顆擊穿了,但右邊輸出有3v
這樣是不是又正常??
板子CUP主供電區的Q2如果擊穿是不是不影響輸出核心電压??
因為我量Q2的D和S,無論紅黑棒怎接都導通??
沒法子看電路圖,大大有圖可以mail給我嗎?mltskimo@yahoo.com.tw

网友:
我也有這片板子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只要把電源拔掉後(就是拔掉110V的電源後)
板子的時間就停了
是停止喔,不是BIOS回原廠設定
每次開機都還要調時間
有換過水銀電池了,結果還是一樣
自己只會換電容而已,所以....繼續使用中

回复 网友C:
BIOS已更新至1005版
還是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問題可以先另外開帖求助!
未必要電路圖才能夠修!新手區的文章看過,多看看其他前輩們的經驗談,有益無害!對自身功力提升很有幫助。

回复 网友E:
時間停止?這麼神奇,遇到這樣奇怪的問題,小弟我會先考慮重刷BIOS看看。

网友(2010-04-20):
嗯~原來混合記憶體會掛那邊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