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20吋 維修卡關 (圖)

楼主(2009-10-25):
技嘉20LCD  奇美面板

電源板爆漿嚴重

換過上面損壞的電容

大顆的電容移到後面去了

因為購買不到120UF 400V  暫時買了150UF來用

太大顆移到後面

但拍照圖片中這個是原本的120UF

本以為是換150UF才不正常

換回來120UF也是一樣

情況是這樣的

因為換完還是一樣無動作(電源燈沒亮)

後來在通電測量時

無意間發現

只要用DC檔測量橋式整流後

的400V  120UF那個電容那邊

測到的電壓為150V

這時控制板的綠燈就亮了

銀幕也都正常

也可以開關

MUME也都正常

但是只要把AC電源插頭拔掉

再重插它就沒反應了

但如果在重複上面的測量動作

就又通電了

在不用DC檔測量電容電壓時候

他都不會送12V和5V出來

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了

附上一些圖

這樣是還有哪個零件有問題嗎??

网友:
推測應是有冷焊現象,檢查各焊點看看。
之前修一片台達的P+I,也有發生過接面板就跳保護關5V/12V輸出,不接面板就正常,最後發現是一次測焊點有空焊,補強後就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檢測哪一塊

電源還是A/D板

需要特別注意哪個區塊嗎?:)

网友:
感覺第4張圖黑色測試棒部分有空焊的樣子

网友B:
huang大指的應該是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有假焊的現象。
補線上來給電容接腳,連接的焊點要補漂亮一些,避免假焊而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uang大指的應該是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有假焊的現象。
補線上來給電容接腳,連接的焊點要補漂亮一些,避免假焊而接觸不良。

恩恩~

那個是要拍照才臨時黏上去的

那個電容應該是壞了

本來這電容是在前面的

多拉2條出來是要測試用的

其實很多零件的點

我都有吸掉重新焊過了

所以我才要問說是要注意哪個部分

高溫和高壓的零件都有重新焊過

网友C:
一次側電容也有一定的損壞機率,可以的話請交換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側電容也有一定的損壞機率,可以的話請交換測試。

好難抓

現在另一種現象是

拿電表用ac檔去測量插頭進來的AC插座

測量110V這樣他也會啟動

但把插頭拔掉就還是一樣了

网友D:
因該是更換的電容有問題吧
換一顆一樣的試試看

= = 我記得 電容有容抗吧 因該是容抗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該是更換的電容有問題吧
換一顆一樣的試試看

= = 我記得 電容有容抗吧 因該是容抗的問題

昨換了1顆National  120UF  400V的

可是換完就很奇怪

原本還用測量的怪方式會啟動

現在連啟動都不會了

楼主:
背面有一顆8隻腳的小ic

會跟那個有關係嗎

因為我都只發現他電都只送到變壓器輸入端而已

型號晚點再拿放大鏡看看

在補張照片上來

网友:
先測看看該PWM IC的電源腳位輸入電壓是否在原廠資料的正常範圍中。

网友:
背面有一顆8隻腳的小ic
量它接到電源的電阻, 外觀正常但是阻質會變大很多,把它確定一下